充电报错

楼主(2014-03-28):
充电一分钟以后就报错,充电器是X612S 是我充电器坏了 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缺相了?

网友:
我也碰到充电器报错:连接中断。可实际上电池每节都能测出,T头正负极也能测出,就是不能正常充只好先用Ni先串充一会发现没问题再改lipo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