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蒙皮请教~

楼主(2014-03-28):
这种机翼后缘很薄,有没有办法蒙的很平整呢,轻微收缩可以,不过表面会有褶皱,不好看,也起不到张力作用,收缩了又会带的后缘两遍跑,变形,各位大神们有木有好的办法啊,加个碳片?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A:
lz.蒙的确实不咋地!,热缩膜:顾名思义,受热收缩,所以首先得固定几个点不让它皱,再是熨边,最后是面!蒙膜是细活儿,不着急!比你红膜更薄的透明膜咱们都得蒙呢。

网友B:
双面蒙皮首先可以不要顾忌机翼的变形。先把它蒙好,边缘用2档的温度烫结实。然后再烫一下。用最高档的温度收缩。平了即可。如果发现机翼变形,就在另外的一面再烫一下。利用反面的蒙皮收缩来矫正。两面相互矫正直到机翼的平直。

网友C:
楼主,这是多大的翼展啊? PM价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蒙的确实不咋地!,热缩膜:顾名思义,受热收缩,所以首先得固定几个点不让它皱,再是熨边,最 ...

那得多细心啊,我已经很认真的蒙了,都很小心的,白色的那个一开始的,紫色的是最后的,可以飞,不过就是看着不爽了,,我想让他蒙的更好点,性能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蒙皮首先可以不要顾忌机翼的变形。先把它蒙好,边缘用2档的温度烫结实。然后再烫一下。用最高档的温度 ...

恩啊,我就是这么蒙的,都不敢用高温,先是120°烫烫,最后我就是用150°来收缩的,太高一下子就蹦过去了,怎么收也收不平整,只会越收越烂,只能稍微加热收缩一点点,但还是有一点点皱着,后缘还是不是很平整,我等等按照你的方法试试,先不管变形不变形,先绷紧了再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蒙的确实不咋地!,热缩膜:顾名思义,受热收缩,所以首先得固定几个点不让它皱,再是熨边,最 ...

大哥,咨询你个事呗,你说的透明膜哪里有卖啊,是不是更难啊?能不能发几张你们蒙好的让我受受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多大的翼展啊? PM价格,谢谢

啥价格?我自己画图纸切割做的,最后一张是基本差不多平整的,拿出去试飞的,还行还可以飞蛮久,我的技术在那里,好机也飞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咨询你个事呗,你说的透明膜哪里有卖啊,是不是更难啊?能不能发几张你们蒙好的让我受受教啊{:1_24 ...

淘宝有的是啊!

网友B:
烫膜先不要把蒙皮一下子崩得太平。先把四周边缘烫上。然后也要把肋片上也要用烙铁尖点上。这样粘在机翼上面的点也就多了。形成一块一块的,未经收缩的蒙皮了。再然后就把烙铁调成高温,不要烙铁直接接触到蒙皮上,似接触非接触的那个程度。用烙铁的热辐射来收紧蒙皮。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收平它。如果你发现机翼因为蒙皮收缩的力度不一样再到背面去烫一下。用背面蒙皮收缩的力度来拉平机翼。其实烙铁最大的功效就是把蒙皮粘到机翼上。好多前辈最后是用电吹风机做的蒙皮收缩拉平。其实这样还是需要很多经验的。如果你觉得这次没有搞好,完全可以用烙铁一边烫一边撕。拆下来再捣鼓一回。估计有两回你也就成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膜先不要把蒙皮一下子崩得太平。先把四周边缘烫上。然后也要把肋片上也要用烙铁尖点上。这样粘在机翼上面 ...

多谢这位大哥耐心讲解,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也试过,肯定还有一些不懂得地方,翼肋上我都加热先烫上了,今天学习到的地方就是不要紧贴着蒙皮高温收缩,我有时间试试,我把熨斗上的布给弄掉了,可能直接烫蒙皮不是很好,这次我注意点,从对面收缩反向拉平后缘我试过,可以将变形的地方拉过来,只是在每个翼肋之间总是会有点变形,整体从侧面看来就像小波浪一样,蒙皮也会越收越紧,来回收几次细细的翼肋尾部就被拉断了,是不是像这种后缘很薄的机翼蒙皮只能慢慢细细的蒙么,我看有的滑翔机啥的,后缘也很薄,可是蒙皮却很平整,难道是用机器蒙的?还是有比这个透明颜色蒙皮更好的蒙皮?在后缘边上加跟碳片?一根1米,0.5mm的碳片大概5克,

网友B:
DLG的机翼本身就很薄。稍微拉紧一点,机翼就会变形。我在一个外国的网站上看到过一片介绍,就是在蒙机翼时先把机翼四周每二分之一英寸的地方用烙铁尖烫实。然后用大头针将机翼固定在一个平整的木台上。接下来再把翼肋烫好。先不要着急收缩大面积蒙皮。而是反过来再按照上述的办法去粘烫反面。最后在用烙铁去收缩大面积的蒙皮。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如果双面都蒙上蒙皮以后,要用大头针在每个已经封闭的区块内扎上一个很小的排气孔。以保证封闭在机翼中间的空气受热膨胀而排出。我试过这个法子可行。不过以后你熟练了就可以免除这个方法。DLG很在意重量的。多5G也会影响留空时间的。还有就是蒙皮对于全木片的地方不要反复烙烫。一下子烫过去即可。这样粘住即可,也不会有很大的收缩。目前世界上恐怕没有机器蒙皮的。最最要说的就是,蒙皮的时候只要是粘牢即可,大面积的收缩,只要是平整了就行。千万不要用烙铁反复的去烫。蒙皮的收缩率很大的。反复的加热蒙皮收缩的过紧。你那机翼两个翼肋之间就会因为收缩过大而向下塌陷。也就会把翼肋拉变形了。不过没关系。反正玩DLG,机翼是最容易损坏的的。你只要多做几个。你的手艺就会大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G的机翼本身就很薄。稍微拉紧一点,机翼就会变形。我在一个外国的网站上看到过一片介绍,就是在蒙机翼时 ...

先谢谢下,我大概懂了,意思就是把后缘加整个机翼都固定好,这样可以减少在收缩时对后缘等各面的拉缩,我试过用双面胶粘的,效果还不错,就是始终不能做到非常平整,还有,扎个洞的地方应该就不能烫了吧,一收缩洞就会变大,是这样的,只能在速度快,次数少的情况下将蒙皮蒙平,不然越收缩越紧绷,到后面就没办法蒙平了,我做的这个全重大概110G以内,最多加上3。4克的配重就可以,凑合着飞是没问题,就是翼面不平整,严重影响性能及飞行时间,我都蒙了四五个了,技术还不见长多少,急死人了,蒙一个要好久的,下一步就是按你的方法做,完全固定好机翼跟蒙皮再收缩,这两天没什么时间,等我重新再做的时候,我有问题我再请教你,希望还能得到您的耐心解答~再次谢过!

网友:
用大头针或者缝纫的针轻轻的扎一个小洞。不要扎一个整个的针孔。在收缩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洞孔收缩的特别大的现象了。因为气封在密闭的空间内,加热膨胀也会使翼面变形。扎孔排气好多前辈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也是因循前例罢了。

网友(2014-05-18):
新手搞不了,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