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沒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好盈电调里的PWM频率是什么?

楼主(2014-03-28):
有分12和8有什么区別?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脉冲宽度即控制信号。一般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电调对电机的控制越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脉冲宽度即控制信号。一般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电调对电机的控制越平滑

谢谢!o(≧v≦)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脉冲宽度即控制信号。一般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电调对电机的控制越平滑

450MX用多大的进角比较合适。

网友:
越平滑,电调的工作强度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MX用多大的进角比较合适。

一般 亚拓12   蝎子8

网友:
据说频率高电调对电机控制平滑声音柔和但电调发热且电机扭矩会低一点。

网友:
好深奥 看帖子V3发烫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