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斜齿12T

楼主(2014-03-28):
这次从11T电机斜齿改了12T,总螺距也12度左右,循环螺距不太懂调,在软件上调好8度,退出软件后循环是10度左右只好将就飞了
铂金40
花牌电机
十字盘215
锁尾DS525

视频上传后奇怪的声音不对画面了!

网友A:
LZ不适合玩儿电直,只适合玩火箭,完全是直上直下的重口味,鉴定完毕

最后你是炸了啊炸了啊还是炸了啊

网友:
和弹射起飞一样。。。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肝火旺,诊断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适合玩儿电直,只适合玩火箭,完全是直上直下的重口味,鉴定完毕

最后你是炸了啊炸了啊还是 ...

他真的不适合玩直升机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有点同意!

网友:
哈哈楼主这起飞的气势可以吓到一片哈哈

网友:
LZ 已练神功,倒飞猛弹。。。

网友:
再加入合适的停顿动作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适合玩儿电直,只适合玩火箭,完全是直上直下的重口味,鉴定完毕

最后你是炸了啊炸了啊还是 ...

视频最后安全落地,但上传后才发现后面的没了.....,,火箭

楼主:
嗯!现在多的是改了480~~

网友B:
电调进角设置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多的是改了480~~

问一下!新出的好赢v3配花1880行不?暴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设置多少?

感谢群里一个模友指教一下调进角,如果你电机里有八块磁铁那进角设最低,我的就是八块的,但不是0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新出的好赢v3配花1880行不?暴力不?

还没上V3,听说很暴力!

网友:
上13齿,你会发觉你还没推油门,飞机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