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4822KV690电机一个抽筋发热!空载1分钟烫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28):
(才装好线还没布置,很乱勿喷啊)这个电机空载都发热。前两天(2014.3.26)测试飞行时间。飞1W毫安4S电池(17分钟)下来就基本没温度。今天测5200毫安的电池飞行时间,起飞发现状态不好。下来一这个摸电机居然烫手(飞了2分钟不到)电调不发热!转起来没有堵转的情况检查了先也没松动,油门推到底其他电机会因为惯性还飞转1秒左右。这油门一到最低直接就停止转动了,用手转跟其他的电机差不多,没太大的阻力。电池都是达普的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吧。其他地方也没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或者遇到同样情况的前辈解答下。

楼主:
太郁闷了。没注意字。上面有几个错字。理解下!

网友A:
电调 设置刹车了吧

网友:
看着圆圆的中心板总觉得怪怪的,
没看到电调,估计数装在中心板里了,会不会是加长电机线的原因呢?

网友:
太给力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设置刹车了吧

没有啊!

楼主:
大神出现把!

网友B:
有几个可能 轴承 磁铁 线圈 电调刹车 最怕就是线圈内部短路 最不好处理
建议你这样 用另外一个电机接这个电调试 这样可以排除刹车可能
另一个电机没问题就把这个电机把转子拆下来  反装测是否润滑
下来就是用手扣磁铁 看是否抠得下来
最后就是转子安上 万用表对比测两个电机好坏)电阻 记得转动时测

楼主:
是你自己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可能 轴承 磁铁 线圈 电调刹车 最怕就是线圈内部短路 最不好处理
建议你这样 用另外一个电机接这个 ...

谢!线短路会冒烟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线短路会冒烟把!

不一定

网友C:
估计是电调你设置刹车了、重新校准一下油门

网友D:
线圈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最大,换一个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最大,换一个电机试试。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最大,换一个电机试试。

  好吧!

网友E:
调换一个电机,问题就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调你设置刹车了、重新校准一下油门

好。我去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换一个电机,问题就找出来了。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可能 轴承 磁铁 线圈 电调刹车 最怕就是线圈内部短路 最不好处理
建议你这样 用另外一个电机接这个 ...

3Q

网友(2015-01-11):
你这个问题整出来没?是不是刹车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应该是电机线圈短路或者断头

网友:
又是恒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