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升级

楼主(2014-03-28):
第一版使用2个850mAH电池,总重量88.5克,75mm桨勉强能飞,但是75mm桨的握轴力不够,在运行中会飞掉,用H107C原装桨就紧很多,能飞,转速很高,声音很大,飞完电机有点烫,不过用手还可以长时间摸,感觉太重,第二版从3个方面着手减重:

1 改用380mAH电池,2个电池大概减少18克重量
2 重新设计机架,把机架从12.8克,减到5克,减少7.8克重量
3 改用N20电机(和N30价格差不多,1.8圆/个,已购买,未到货)

把1和2完成后,总重量61克,减重31%,用75mm桨试飞,感觉比上一版本轻松很多,但是飞行不稳,经常抽筋一样,而且还是会射桨;换回H107C原装桨,抽筋现象消失,飞行很平稳,和原装H107C几乎没有区别。4个超高亮LED照在3D打印的透明机架上非常漂亮醒目

改装思路:网上买到的航模N30电机一般是3V 25000转,设计给7.4V电压使用。H107C在半油门时,驱动电机的PWM占空比是30%,用1节3.7V电池时,平均只有1.2V到电机,电压太低无法飞行,所以要使用2节电池。这样问题就来了,主板需要3.7V电压,如果直接用2节电池输入7.4V,就要用稳压管向主板供电,不仅增加了元件和重量,而且失去了主板的电池电压检测功能,飞到没电都不会闪灯。现在使用的方法,在驱动板上把2个电池是串联成7.4V,从驱动板单独引出2个电池的插头,其中1个电池的正负极接到H107C的主板,这样就保持了主板3.7V供电和电压检测功能。主板上有4个NMOS管,把4个管的G极用漆包线连接到7413的G极,实现大电流驱动,如果要使用3节11.1V驱动,要把那个不接到H107C主板的电池插头,接到一个7.4V电池。这个驱动板可以支持370电机使用11.1V电池,制作大四轴

注意2个电池必须是相同容量,都是满电,这样可以防止电池过放

大电流驱动板的底部要贴上电工胶布,防止和H107C主板叠放时短路

改装需要的零件清单:
1 H107C主板1个
2 大电流驱动板1个
3 IRF7413 NMOS管4个,最大支持30V 12A
4 SS34肖特基二极管4个,电机续流作用
5 0805封装104贴片电容4个,消火花作用
6 红绿3mm超高亮LED各2个
7 小白头电源线2条
8 N30或N20航模电机4个
9 3D打印机架1个
10 N30耐高温电机座4个,雕刻机制作
11 塑料片1个,弯曲后制作成电池仓
12 免刮漆电子维修漆包线
13 小电线,704硅胶,透明胶带等

大电流驱动板做了1.2mm厚度,感觉厚了点,最好用0.8mm的厚度,H107C的电路板是1mm厚。PCB打样不算运费40圆做10个,买来各个元件焊接上去,需要一点焊接技术。欢迎卖家用此板制作成品出售,无需得到本人授权

改装完成后,可以用便宜耐用的N30,N20电机来飞迷你四轴,动力比8520空心杯更强
上传了晚上飞的视频,前面是测试暴力飞行,空中跳跃和急速拉升,后面是以稳定悬停为主

http://pan.baidu.com/s/1i3oQelJ

楼主:
2个380mAH电池,飞行时间7分钟,飞完电机只是有一点温度,40到50度左右,比直升机的电机温度低很多。油门匹配的原因,悬停时油门在70%的位置,动力比8520空心杯更强,可操作范围比原来的小了一些,稍微加油门就***上升,操作难度要比原来高一些,要更细腻控制油门

网友A:
l楼主威武!学习中

楼主:
一楼有PCB文件,下载后直接发给网上的打样厂家就可以做电路板了

用这个方案和改无刷做个对比:动力远大于无刷,改无刷要大约320圆,可以买177个N30碳刷电机,组成40多套电机,每套电机至少15个小时使用时间,足够飞6090个电。买100多个电机,可以直接到厂家订做,价格比1.8的零售便宜很多,实际上远超过6090个电

直驱最大的好处是没有齿轮的磨损,噪音和老化问题,换上新电机就恢复原来的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楼有PCB文件,下载后直接发给网上的打样厂家就可以做电路板了

用这个方案和改无刷做个对比:动力远大 ...

改进后的飞行噪声比较原来H107c大了还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进后的飞行噪声比较原来H107c大了还是小了?

声音大小差不多,象蜜蜂嗡嗡声

网友C:
楼主太会折腾了,如果我就买块伟力v262主板就算了。

网友D:
恭喜楼主改成功。。。震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会折腾了,如果我就买块伟力v262主板就算了。

伟力v262主板太大了,做不了这么小的,我用惯了哈博森,觉得飞控性能很好,不用买新的遥控器,就不想搞其他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改成功。。。震动怎么样?

震动和原装的差不多,觉得这个和桨关系很大,用75mm桨效果就很差

楼主:
上传了晚上飞的视频,前面是测试暴力飞行,空中跳跃和急速拉升,后面是以稳定悬停为主

http://pan.baidu.com/s/1i3oQelJ

楼主:
改进了机架,加强了电机臂,看起来很哈博森的样子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买的x4飞到现在,一个电机也没坏啊!很耐用的,别折腾就不会坏的。尽管我始终认为众口称颂外形漂亮的哈博森真的很像只癞蛤蟆的,但无论如何比你现在的样子要体面多啦。爱折腾的玩家再好的四轴一个礼拜不到就会坏,想在任何一种牌号的小四轴上加啥啥的都是超负荷的、折寿的,厂家目睹玩家自以为是的折腾肯定在笑(配件好销啦)。我的体会是:要像维护波音707那样的维护你的小四轴,别冒险、别暴力、别折腾,不论哈博森、金星达还是其他啥牌子的都一样。

想必楼主没看过以下视频,否则也不会把你那经不起摔的折腾大言不惭地称作"哈博森升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 ...

不为什么,改装是一种乐趣,呵呵

没有用原来的改装,买了新的主板来做的,是一个新飞机。算上这个,现在有5个迷你四轴了

原装的8520电机要15一个,这个N30电机是1.55,差10倍价格,寿命比8520长得多;N20碳刷电机是1.8,也差不多10倍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 ...

帖子怎么回事,总是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 ...

改装是一种乐趣,不试验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何况网上的N20 N30比原装电机便宜10倍

楼主:
刚才收到N20碳刷电机,换上后全重51.2克,60%油门悬停,动力在8520和N30之间,操控感觉相比N30更接近原装电机,飞完后比N30稍热一些,感觉是50度的样子。这个是最合适这个改装方法的N20电机

N20碳刷电机 空载 3V 25000转

楼主:
更正一下,那个N20电机耗电很大,只能飞4分半钟,换回N30了

楼主:
N30电机是这个,商家名称删除掉了,需要的自己找

网友D:
楼主有3d打印机!可不可以帮忙打些8520空心杯固定座?价钱你定。别太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3d打印机!可不可以帮忙打些8520空心杯固定座?价钱你定。别太贵就行。。。

我的打印机只能打PLA材料,不耐高温,长期50到60度使用很容易变形,精度也不够,打个圆出来都不圆的,要像H107C那样紧配合固定8520的话,要用雕刻机才够精度

楼主:
搭载808#16升空,运行平稳,准备给808制作一个轻量新壳

网友:
好一句 DIY为了乐趣

网友:
我也好想有台3D打印机啊~

网友:
技術帖不頂不行,支持了!

网友F:
真以为哈博森升级了呢,原来是改装!不过还不错,就是经不住摔。楼主808超过18克了,加在上面实际飞行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以为哈博森升级了呢,原来是改装!不过还不错,就是经不住摔。楼主808超过18克了,加在上面实际飞行几分 ...

PLA是不经摔,飞的时候要小心一点,808要重新做一个壳,现在的有点重,只飞了一会,飞行时间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 ...

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已,不必太过认真,对这个改造来说,动力强了,重量大了,更稳定了,相对同样的阵风,没改前飞机会***抖动抗风,改装后完全不抖,有一定改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折腾王啊,原来的x 4不是也能飞7分多钟吗?干嘛要换电机?非要弄得粗拙不堪的呢?我一年前 ...

折腾王这个封号楼主当之无愧!建议楼主下一步折腾更高技术含量的

楼主:
改进了机架,现在只能用原装桨才不会射桨,所以改回哈博森标准轴距,把电机座改为电机套一起打印出来,电机位置提高了,桨距离电机臂高了一些,电机臂改为斜面,气流效应更好。改进后更轻了,全重从61克降为56克,飞到闪灯7.5分钟,加上高清模块58.5克,也比原来轻。飞行非常稳定,飞完电机温度比以前低,和原装8520空心杯差不多,用PLA做电机套不用担心热变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进了机架,现在只能用原装桨才不会射桨,所以改回哈博森标准轴距,把电机座改为电机套一起打印出来,电机 ...

真心赞… 这个3d 打印的机架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赞… 这个3d 打印的机架有多重?

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赞… 这个3d 打印的机架有多重?

机架的STL文件,下载后给网上3D打印店就可以做出这个机架,PLA打印可以满足一般用途,不耐摔,最好用尼龙激光打印,强度和韧性媲美原装壳

现在从电路板到机架的资料都有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升级飞行性能很好,碳刷马达温度低,不担心过热和退磁,非常便宜耐用

楼主:
机架和N30电机紧配合装配,安装时先按进去2毫米左右,再用一个电烙铁碰着电机壳加热到60度左右,这时PLA会稍微软化,再按进去定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架和N30电机紧配合装配,安装时先按进去2毫米左右,再用一个电烙铁碰着电机壳加热到60度左右,这时PLA会 ...

手头上有块40*40的 mwc板 在考虑搞个轴距大一点的小四轴 好歹能实现无头模式 飞远点也不怕看不清姿态 问题是 mwc都是5v 输入?用1s锂都要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头上有块40*40的 mwc板 在考虑搞个轴距大一点的小四轴 好歹能实现无头模式 飞远点也不怕看不清姿态 问 ...

用两节锂电,AMS1117-5做稳压后输入给MWC,再用我这个板驱动电机

楼主:
如果MWC可以支持7.4锂电就不用稳压了,你自己看看,我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升级后相当于一个RC EYE ONE

楼主:
航拍试验,有一些果冻现象,比空心杯的明显,估计是N30电机动平衡不够好;操纵方面比改造前有信心,受风的影响很小,在空中随操纵杆的指令,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下降也不会象原装那样乱抖,可能是因为重了的原因

网友:
学习了!我是初学者!以后可能要麻烦各位老玩家!

楼主:
碳刷电机飞了36个电,动力变得不稳定,忽上忽下的,拆来电机发现碳刷磨了一半,还能转,速度不稳定,换上新的碳刷后盖,飞行稳定,恢复正常。看来空心杯电机虽然贵,但是耐用很多。碳刷电机用更换碳刷的方法,比空心杯用得更久,更便宜,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碳刷电机飞了36个电,动力变得不稳定,忽上忽下的,拆来电机发现碳刷磨了一半,还能转,速度不稳定,换上新 ...

有专卖电刷的吗?空心杯也是这个问题,厂家不能专门为你提供批量电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卖电刷的吗?空心杯也是这个问题,厂家不能专门为你提供批量电刷吗?

空心杯换电刷难度很大不说,本身金属电刷磨断后,换向器也差不多报废了,没有更换价值。碳刷电机的换向器磨损很小,可以更换碳刷继续用。碳刷没有单独卖的,订做要1000个起,用不了这么多

楼主:
买新的N30电机很便宜,没必要订做碳刷

楼主:
改变主意了,网上买了6000个N30碳刷,3分钱一个,现在飞这个改装四轴的成本几乎等于零

网友(2014-05-10):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H(2014-07-24):
我不懂电子,能不能把电子元件的参数和我说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懂电子,能不能把电子元件的参数和我说一下。谢谢楼主

主要电子元件是IRF7413场效应管,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3A,最大耐压30V,续流二极管SS34肖特基二极管,连续工作电流3A

网友:
要求放出伟力V262的改无刷方案。

网友:
还是无刷好

网友H(2014-09-02):
能给我个驱动板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我个驱动板的电路图吗?

在1楼有

网友:
看看哈博森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