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977究竟如何阿?

楼主(2014-03-28):
自从Super cp烧机板第二次后就不想再修也因为没甚么时间就退模一阵子了,最近看到新出了几个小机让我想再度入模!

目前纳入考虑的就是HP100和V977了,这两架自旋优化似乎不错,不过V977在板上好像比较火,已经知道V977自旋优
化不错,那锁尾方面会不会温飘?小弟对温飘非常反感...当时华牌CP系列除了SCP都温飘的严重,还有三轴会不会偏?之
前入手过九鸟的318...整个垃圾阿!悬停时三轴一定会一直向左边偏,往右打舵后又会慢慢往左偏,当时已经把机子调整到
几乎无震动,上电时也保持水平,也试过倾斜接收机,问题还是依旧

板上有许多关于V977的帖子,小弟都爬过了,评价是一致性不错,但是...仔细看发心得帖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回覆也都那
几个...你知道的...怀疑是不是托...

会这样怀疑是因为看到台湾论坛有个帖子说V977很差不推荐

网友:
别的不说 视频你可以搜索到 没有十个也有七八个,视频应该不会说谎吧 或者是飞手技术好

网友:
赶紧买了就知道了,不好玩再出掉,损失不了几个钱

网友A:
锁尾方面会不会温飘?會,但我的把RUDD的微調往左推至3格解決了,目前3D炸機N次了,還沒事,機身目前還是零震動

网友B:
如果温漂都很反感,建议你直接退魔了!!!没有不敬之意,飞直机,比温漂的困难,多得多,大去了。。。真可以直接退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温漂都很反感,建议你直接退魔了!!!没有不敬之意,飞直机,比温漂的困难,多得多,大去了。。。 ...

是啊,想想直升机最初没有锁尾陀螺仪的年代是怎么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方面会不会温飘?會,但我的把RUDD的微調往左推至3格解決了,目前3D炸機N次了,還沒事,機身目前還是零 ...

是上电起飞后就要微调3格吗?到降落都不需要再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电起飞后就要微调3格吗?到降落都不需要再调?

看你的機飄什麼方向,基本調好不用管,他的控有記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温漂都很反感,建议你直接退魔了!!!没有不敬之意,飞直机,比温漂的困难,多得多,大去了。。。 ...

产品当然要越来越好...现在的机子几乎都不会有温飘这个问题了,SCP MCPX FBL100/80 等等都不会,后面出来的产品总不能再倒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想想直升机最初没有锁尾陀螺仪的年代是怎么飞的!

大哥...当年的车子没有动力方向盘,那现在的车子能没有吗...

网友D:
因为我也是新手,所以还是我来说吧!说实话,977飞机比较轻,所以留空时间长,至少8分钟以上,动力十足!六轴自旋那是相当的稳,而且好像自动修正陀螺的进动性(以顺时针左旋飞机为例子!左右自旋飞机偏转方向,左转会低头,右转会抬头)。至于3轴模式,那简直太灵活了,我还不太能搞定!仅仅从练手来说,绝对比模拟器效果好,比较耐炸,还是因为质量轻!缺点就是遥控器只能用原装的,发射功率小,只要有障碍物,十米就会失控!不过在开阔地,我试了一下至少30米绝对没问题,再远了也就看不清楚了!再就是螺距不能再控上面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拔掉电机线,遥控器打在3D模式,遥控器油门中间位,通过同时调节3根十字盘拉杆来实现0螺距调整,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是死的!尾桨和966一样,很小,但是尾管加长了,所以锁尾相当不错,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出了600毫安电池,28元一块,我觉得四块电池足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也是新手,所以还是我来说吧!说实话,977飞机比较轻,所以留空时间长,至少8分钟以上,动力十足 ...

感谢你的评测~

另外想问问,当你悬停的时候不动Rudd(转向)舵,机子会不会慢速向左或向右转?就是尾巴温飘的意思,楼上大大说会有温飘要调Rudd几格那您的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当年的车子没有动力方向盘,那现在的车子能没有吗...

我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模型设备的不足和缺陷,练习好手动控制锁尾温漂对提高技术有帮助。当然如果练3D则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模型设备的不足和缺陷,练习好手动控制锁尾温漂对提高技术有帮助。当然如果练3D则 ...

我也在SCP上练到了自旋修正真的还满不错的,但是如果要做3D自旋会偏这样当然就不行了...如您所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评测~

另外想问问,当你悬停的时候不动Rudd(转向)舵,机子会不会慢速向左或向右转?就是尾巴 ...

大概悬停30秒左右机头会慢慢往左偏一点点,问题不大!

网友:
小机的温飘基本在无视的范围内,即使是911也不会太差劲,安心啦!
v977的大齿是泄力点,但是如果不按到底确实有暴力动作时脱出的隐患。
58克机身和无刷动力对锁尾提出更高要求,不像50克有刷小机只是做做温柔的动作,加长加粗的尾管对锁尾有些许帮助,但是改造成本比较低,0720电机就是很好的选择,厂手的那些暴力动作也没见锁尾失常,手法很关键,手法生硬会导致机身不和谐的震动,我以前v922首翻几次都甩尾,还开贴发问,手法柔和后一切正常,对于宝岛模友说v977锁尾不好,他可以出掉或者改造,或者提升自己的手法。
宝岛那个帖子我搜了,里面有个吊回复,楼主过目
厂手技术nb,他就说视频造假。。。

网友E:
请无视上面的图,手机发帖,上传后才能看到,而且不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无视上面的图,手机发帖,上传后才能看到,而且不能删除。

感谢大大的见解,心里有个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