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自制练习机

楼主(2014-03-28):
   看论坛上说入模要先飞练习机,但是发现网上的练习机也不便宜,所幸自己做一个吧,原图纸是网上找的,只有80的翼展,就按比例放大了下,做了个1.2米翼展的。主要材料是kt板,还有一些木板和泡沫,飞行了几次发现练习机确实好飞啊,适合我这种刚入模的,挺稳的,高空可以脱控。降落打开襟翼后只要关上油门对准跑道就好,跟风筝一样慢慢飘下来

机头罩,其实用2212的电机就行,当时没有,就用了2217的

机头罩,其实用2212的电机就行,当时没有,就用了2217的

前盖子,放电调

前盖子,放电调

试飞

试飞

网友:
好机  这还是新手啊  做的很漂亮啊  微风原型吧  应该很好飞

网友:
这飞机可真够花的,挺吸引眼球。

网友:
新手都做的这么好啊,很漂亮的机机

网友:
是老手我看!

网友:
如果没看走眼的话,用的是赛斯纳的机翼吧?

网友A:
不是第一架吧,不然会有这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第一架吧,不然会有这水平?

不是第一架啊,第一架做的是个轻木的,但是确实是新手

网友:
襟翼都用上了,高手,但是老飞这个机型会没激情的

网友:
为什么我新手老是飞不起来啊?找不到电池放哪个位置

网友B:
飞机上色了吧,用的什么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色了吧,用的什么漆?

飞机没有上色,用的是彩色透明胶贴的,这样成本很低,而且可以加大kt板任性,缺点是会增加重量,这飞机起飞重量920g,但是用朗宇天使2212, 1400kv的电机也能很容易起飞,2200mah的电池最长一次飞了17分钟(空中有一段时间没开油门,自己滑翔的)

网友:
襟翼??这都用上了 还新手
很低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第一架啊,第一架做的是个轻木的,但是确实是新手

上手就轻木。很不一般!

网友C:
楼主你敢不敢理我一下,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配置,做了2个F22板机,一个F18,一个FT3D,一个ex330,都没有飞起来,求解,,,另外求你那个图纸,我也来做一个再试下,真是丧失信心啊,540053020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敢不敢理我一下,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配置,做了2个F22板机,一个F18,一个FT3D,一个ex330,都没有飞起 ...

我这个是我当时直接在kt版上画的,图纸是在百度里搜的,是一张特别小的,但是有尺寸,我就把尺寸放大了比例,挺简单的。不要丧失信心,玩航模的谁没有血泪史啊,我以前也有做过半天飞不起来的时,还有的时候带个飞机跑到飞场,然后秒炸,只能又回去,这种情况太多啦,在被虐中成长

网友:
新手玩航模,我建议还是直接买成品机自己组装吧,自己做的炸了很可惜。我早过了自己动手设计并试飞的年龄了,人也越来越懒,现在图个自在,买成品EPO来玩,顶多加以改装。
下面是我自己切短机翼并加装起落架(钢丝也懒得自己弯了,买的成品)的傲翔AX,当作P3A-2入门练习机来飞,暴爽!

网友: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第一架啊,第一架做的是个轻木的,但是确实是新手

哇塞,轻木用来练手。

网友(2014-05-01):
兄弟,你的拉力线是怎么弄的?

网友:
這手藝可以做來賣新手了

网友(2014-06-01):
楼主,前拉机拉离线怎么调整?你的电机固定用的是什么螺丝,那么白色的是什么,而且我看着厚度也不太一样,上面的两个厚,下面的两个貌似薄一点

网友D:
兄弟,是不是KT板机做的仿真机都会很重啊?我做的天行者一米五翼展的都快到900克了。用2212KV1400加8寸桨,行吗?

网友:
你那个练习机的2212KV1400电机配的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不是KT板机做的仿真机都会很重啊?我做的天行者一米五翼展的都快到900克了。用2212KV1400加8寸桨, ...

我这个起飞重量是900g,用2212的电机拉力足够,1400配8060浆

这种飞机的推重比0.5以上就能很好的飞了

网友:
老手中的新手。不像新手中的老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起飞重量是900g,用2212的电机拉力足够,1400配8060浆

这种飞机的推重比0.5以上就能很好的飞了
...

推重比是什么?有什么意义?烦请指点。

网友E:
新手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