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蛋~小胖子又螺旋了,求解....

楼主(2014-03-28):
大家好!

上次试飞,降落时候收油门就螺旋,后来受轻伤。调试好后,再飞,降落时候收油门再次螺旋,何解啊?这回没救回来,报废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动作,准备进入降落航线,打副翼飞机左倾,飞机还没调过来头的时候收的油门(以前赛思纳的降落动作),然后就螺旋了,没录上像。

网友A:
应该是尾旋 头轻了 迎角太大了

网友:
可能中心靠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旋 头轻了 迎角太大了

头重呀,重心有点靠前呢.

关键这飞机很容易螺旋吗?

卖家说这机就是爱螺旋,让我上猎鹰,可我觉得很不好携带,尾巴两个棍也不喜欢

网友:
机头可修呀

网友B:
应该是头轻吧?要就是鸡翼迎角大了,那样就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头轻吧?要就是鸡翼迎角大了,那样就容易失速。

小胖子的低速性能这么不好吗,卖家说不能滑翔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我只是根据您说的情况分析,并不知道小胖子的性能怎么样。如果真的如卖家说的不能滑翔,那就不能收油太多来降落。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C:
可能是太重了吧

网友D:
我试过两次螺旋,一次是在100米收油门企图滑翔,一次是降落。
这个载机容易失速,带点油门下来,到快落地再收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胖子的低速性能这么不好吗,卖家说不能滑翔

低速好不好看重量,这个1.3不到的翼展,装个接近2KG,只能当导 弹飞了,还谈什么低速。看你的装备,应该不轻吧。我配1.3KG,关油照样滑的很好,降落30+速度。
重心和重量都可能是你飞的不爽的原因。

网友:
如果排除头轻的可能,那就是机翼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我只是根据您说的情况分析,并不知道小胖子的性能怎么样。如果真的如卖家说的不能滑翔,那 ...

谢谢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太重了吧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两次螺旋,一次是在100米收油门企图滑翔,一次是降落。
这个载机容易失速,带点油门下来,到快落地 ...

谢谢你,不知道换大胖子怎么样,已经定了,再炸就换机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好不好看重量,这个1.3不到的翼展,装个接近2KG,只能当导 弹飞了,还谈什么低速。看你的装备,应该 ...

谢谢你,受教!具体重量不知道,我觉得不到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受教!具体重量不知道,我觉得不到2kg

看你图片炸的不算严重,粘一粘又是一架好机。
刚开始飞,把重量控制好,多余的东西拆掉,GPS支架去掉。鹰眼先换成单板机,电池可以考虑3300的,完全熟悉了,再加云台和摄录也不迟。

网友F:
以前我飞大胖、小胖也螺旋过几次,甚至因螺旋丢过一次机。现在飞时刻关注空速,航行时保持空速不低于50,我的小胖载重在1.7公斤左右,大胖2.1公斤,一般保持50-60的速度平飞耗电在4.5-7A之间。
短距降落时俯冲到10米左右再拉平,平飞后不要打副翼或方向过猛,30-40左右的速度降落,用原装的轮子完全没问题。这2个月飞了30多个起落无任何事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飞大胖、小胖也螺旋过几次,甚至因螺旋丢过一次机。现在飞时刻关注空速,航行时保持空速不低于50,我 ...

请问是在硬地降落还是草地降落,我的小胖在硬地降落几次后面的木片就磨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草地降落很容易打跟斗和拉螺旋桨,所以现在都不敢草降了

网友:
我头轻螺旋过两次,调整重心爽飞

网友:
收油打副翼本就是不好的习惯,飞翼甚至是滑翔机都会失速,所以头别轻,收油别打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在硬地降落还是草地降落,我的小胖在硬地降落几次后面的木片就磨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草地降落很容易 ...

我飞胖子都是草地降落,基本无磨损。至于翻跟斗什么的没出现过,重心调整在标注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重呀,重心有点靠前呢.

关键这飞机很容易螺旋吗?

我也不喜欢 猎鹰的那两个棍

网友:
重心位置的原因吧。这种飞翼机型的飞机,对重心太敏感。重心太靠后,就飞不起来。楼主仔细查查吧。

螺旋了还没炸烂?恭喜

网友(2019-12-23):
楼主,最后解决小胖螺旋问题了吗,我的小胖也爱螺旋

网友:
把机头那一堆东西去掉吧,原因就是那些东西风阻太大造成的,小胖超级好飞,我们这里都是6000公里以上的航程

网友G:
御猫了解一下,一米飞翼,空机320克,模友实测起飞重量1.7KG 不易失速 不会螺旋

网友:
小胖上设备重机带油降落就行了。想漂降减重。君不见那些玩小胖玩的多的人,多难缠的飞机都不怕搞不定。

网友:
小胖子是很容易螺旋,要注意重心靠前,5200的4s电池要压最前面才压得住头

网友(2020-02-08):
我也螺旋了3次,练f3p的一个动作叫 平螺旋 我才恍然大悟  具体视频你可以查查 回去看dvr 看见我马上失速的时候是在转弯 而且方向力度很大。后来我小胖子转弯方向舵很少用 用的很小 几乎不用。就没有发生过螺旋。

网友H: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小胖子搞得太重了。你出了个3000mah电池啥都不带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小胖子搞得太重了。你出了个3000mah电池啥都不带 你看看

3000电池根本压不住头的

我暂时还没螺旋过,自稳模式降落,速度30·4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御猫了解一下,一米飞翼,空机320克,模友实测起飞重量1.7KG 不易失速 不会螺旋

是个好飞机

网友(2020-03-22):
没这么飞过

楼主(2020-08-18):
目前手上的小胖 一年多了,也飞了好多起落,可能因为重心与重量还算恰当的原因,没有发生过螺旋,降落时速度给的很慢很慢,很远就关油往回滑,每次都能平稳落地,倒是小油平飞时,转弯副翼稍微打多点,姿态会变动比较大并且掉高多,所以推荐用尾翼转向。

楼主:
小胖具体重量忘记了,配置为 朗宇2814 1100KV   好盈60A   4S4500电池塞到头(电池更大点好,方便压头,我手头只有这个就用了这个)  ARkbird2.0飞控   欧姆威1w图传,索尼小摄像头 ,就这样 重量算比较轻吧,重心就是官方重心,加强杆位置。

网友(2021-02-20):
所以打副翼就推油,千万别收

网友I:
这玩意就爱这样 提高降落速度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