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跟踪器

楼主(2014-03-28):
这个东西直接安装到飞机上,可以增加一点找回来的机会  , 带外壳是 26g  要是去掉外壳和多余的电线应该还轻 ,测试了功耗是 15-30ma左右

网友:
多钱这个东西

网友:
那个是静态电流 发送数据的时候电流就不止几十毫安了 gsm模块信号不好的时候最大功率将近2w,信号越好(离基站越近)功耗越小

网友:
看起来貌似不错

网友:
这个自带电池吗?

网友:
建议包装不与GPS相关,呵呵

网友:
是靠手机信号基站模式 还是卫星定位模式?误差多少米?

网友A:
这个东西还行,就是范围太广了~~还不如根据OSD给的GPS坐标来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还行,就是范围太广了~~还不如根据OSD给的GPS坐标来的准确

这个东西是 gps 和gsm 双模式工作的 ,我测试的定位精度在15米左右,如果gps信号不佳,主机会自动切换到基站模式  但是定位精度就没有15米的精度了 ,可以说这个东西就算拿到地下室照样知道大体位置,你说到的经纬度 只要给发送GOOGLE这个指令到这个定位器中,它会自动给你返送一个 经纬度的坐标,然后这个坐标可以通过谷歌地图进行精确定位,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可行的 ,全套包含终身平台使用费不过260元,平时不飞机器可以扔到车里当防盗器用 ,哈哈一举两得!车走到哪 可以跟踪到哪,还能设置警戒栅栏,越过电子栅栏就会报警提示!

网友:
我买过了 基站模式误差300-500m 基本没用退回去!

网友B:
所谓的GPS天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GPS天线在哪里?

GPS在第2張圖的右下角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就连最低廉的穷人OSD也带经纬度指示的,飞机失控后,依据图传显示的坐标去找,基本上一找一个准

网友C:
有些窮人的OSD是有顯示經緯度......但 iOSD mini 就沒有顯示經緯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窮人的OSD是有顯示經緯度......但 iOSD mini 就沒有顯示經緯度......

大疆的OSD让人无语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