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一闪··发出一阵焦味····

楼主(2014-03-28):
凤凰50a配2520-1880····今天有点异常···启动加速正常···不过突然电机座那里一闪,电机冒出一阵烟焦味·······
伴随着电调时不时滴滴的声音····电机座那里能看到火星一条···一条的闪·····但是电机还是可以照常运作
重新插拔了一下电机线····一切正常了,电调滴滴的时候,电机附近没火星了····但是有点不敢用了·····
这种情况是啥问题,难道真的是电机线接触不好?我这2520还能继续用不····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马达座的螺丝顶到里面的铜线了,现象表现出来是有短路现象,但是如果后来没有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飞,最好拆下来检查一次有无破皮。

楼主:
有焦味过也没什么大关系吗···

楼主:
看进去里面确实有铜线····建议以后可以配短一个尺寸的螺丝·····我现在更换了短一号的,估计上了螺丝胶牢度也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马达座的螺丝顶到里面的铜线了,现象表现出来是有短路现象,但是如果后来没有这个情况的话也可 ...

电机的螺丝还可以长到电机漆包线吗?  那样转动是不是会不顺畅。我还没有飞 同样机型同样配置

网友:
焦臭味是因为短路电流太大,发热严重,烤着绕组绝缘漆了。建议LZ找人帮忙测试下,如果有匝间短路就麻烦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螺丝还可以长到电机漆包线吗?  那样转动是不是会不顺畅。我还没有飞 同样机型同样配置

外传的电机 线圈是不转的

楼主:
ls正确····轴和外壳转····绕组不动的···

网友:
建议搂主联系卖家返厂检测,天蝎星售后很快的。

网友:
找到烧焦的地方

网友:
看来是有必要加个垫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传的电机 线圈是不转的

谢谢,看了看确实不转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