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模挖掘机 更新

楼主(2014-03-28):
纸模   准备改液压,用几个水泵往注射器 打水,一个水泵控制一个缸。现在就是怎么控制电机?  特来此请教  !  水泵是这种360电机

网友:
这个泵不行,间隙大,压力低

网友A:
齿轮泵好像可以增压和减压的吧?也就可以控制挖臂伸缩!这纸的结构强不强啊!沾水可不就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泵好像可以增压和减压的吧?也就可以控制挖臂伸缩!这纸的结构强不强啊!沾水可不就化了啊!

当作一种静态来做的,改装下  挖挖米面什么的。应该没问题。重活就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泵好像可以增压和减压的吧?也就可以控制挖臂伸缩!这纸的结构强不强啊!沾水可不就化了啊!

电路控制方面我不会 。等于4个360电机要供电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买套HL的2手控制器够用了!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套HL的2手控制器够用了!便宜啊!!

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  详细谈谈 ,需要大神的帮助

网友:
这个,只搞过坦克!不过挖机原理差不多!!
照着图看你就明白了

楼主:
这一套要多少钱   电池我有 ,不过是T插。
  我目测途中木有炮塔旋转 和俯仰  难道在8P插线里?    你qq多少  加个好友

网友:
买电调控制,不过得买6个

楼主:
关键是不好遥控啊  ,,,,6个电调 ,太奢侈了

网友B:
这个遥控器是多少通道的?

楼主:
没遥控器  ,

网友B:
富斯九吧,实惠。准备整个二手

网友(2014-05-26):
做得很好,喷上油漆做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