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自旋

楼主(2014-03-28):
机架是飞越680六轴的,电机4822 390KV,电调铂金30A。今天下午测试载重,弄了1.58KG的水瓶挂上面。前景交代完毕。低空飞行时候不注意被别人拉的晾衣服的铁丝挂住了,取下来后发现没大碍,只是桨叶有点受损,然后电机坐偏了,手动扭正后就没管它,身边没有扳手就没弄继续飞,发现起飞后机器自旋,检查了GPS等等都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飞行的时候全手动的,也就是姿态飞行,都没开GPS。大大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新手坐等大虾回复。啊诺帮忙分析的结论是电机问题,要我还电机..............但关键是电机感觉没什么大碍啊。旋转很平稳

网友:
电机歪了吧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检查您的电机是否水平?
您可以加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602804,我们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个没办法用尺子量啊,只能目测是平的。要是电机不平的话那自旋的角度也没那么大,差不多3秒就能自己转一圈

网友:
不止一个电机歪了!

网友B:
不止一个电机歪了!
    同意   好好检查下

网友:
电子螺距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一个电机歪了!
    同意   好好检查下

谢谢各位大大的意见,刚刚检查了一下,电机是有一点不平衡,大概在正负3度左右,还请告知是否每个电机一定要非常水平才行?相差这样大的角度合理吗?然后与罗盘是否有关系?是否需要重新校准电子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检查您的电机是否水平?
您可以加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602804,我们协助您解决问题。

谢谢大疆技术支持,只是那个QQ号无法加上啊,一直没有回复我的好友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疆技术支持,只是那个QQ号无法加上啊,一直没有回复我的好友申请。

HI !您好 请加我们负责NAZA这块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网友(2015-01-16):
我的都果冻那么严重了你还好意思叫我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