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机装机图,老鸟来指点下。待首飞。。。。

楼主(2014-03-28):
先说下配置吧:2814 KV1250 40A电调 APC9045  4S5400  H控   罗美1.2G图传。全部设备上好1700克
本来图传装在尾部的,结果干扰尾舵机,移到头部去了。老鸟来指点指点吧,看看有啥不足之处或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可以!!!祝君爽飞

楼主:
难道完美吗?没建议啊

网友A:
摄像会晃的,1250 用4s有点小

网友:
摄像头悬空的安装太单薄,会出现板弹簧似的震动,这样装还不如直接绑在架子上了

楼主:
楼主两位说的没错,摄像头这样会晃,铝皮太薄了。等首飞后再改进,把铝皮弯成几字型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会晃的,1250 用4s有点小

KV小,还是电池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小,还是电池小了

呵呵,对不起,意思没表达清楚,我觉得电调有点小

网友:
这货,起飞重量低于1.5KG性能完美,亲身体会,我1.9KG飞过,落地前速度很低后,会容易失速。
去掉N多“废物”,换了小电机后,30KM进场都没事了,就是不能超重!

网友:
电池就是贴在里头吗?
感觉空间有点大,会不会晃动啊

网友B:
不足嘛:遥控距离是个问题!建议上433!还有就是电调刚刚好!就是。。。电机有点吃力吖!就是动力刚刚够!但是后劲不足!遇到什么情况估计飞机拉不起来!建议上2820。 KV嘛!根据螺旋桨来!建议上1100KV的!效率高一点!图传嘛!建议还是用2.4G的!当然前提是你得使用433!因为1.2G图传有干扰GPS的可能!看一下1.2G图传丢机视频就知道了!如果一定要用1.2G图传!建议安装滤波器!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飞控嘛!看个人喜爱咯!本人还是喜欢A!毕竟安装快捷方便!另外赞一个!载机选得很明智!这机上20000电池!飞2个小时不是问题!本人只是实话实说!也是建议!采不采纳就看楼主咯!当然!祝楼主爽飞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足嘛:遥控距离是个问题!建议上433!还有就是电调刚刚好!就是。。。电机有点吃力吖!就是动力刚刚够! ...

哥们,这是小胖,不是大胖。433的接收上次跟冲浪丢了,这个2.4先装着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