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设置平衡充电的选项

楼主(2014-03-28):
选择平衡充电有好几个选项。不知道都代表什么意思。哪位英语好的帮这翻译一下吧、有user balance   not   balance   fast balance     normal  balance

网友A:
user balance=自定义平衡

not   balance=不进行平衡

fast balance =快*速平衡

normal  balance=默认平衡

想充电快,可以改变“自定义平衡”里的参数,充电速度提升很多。。。

网友B:
不是有中文说明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balance=自定义平衡

not   balance=不进行平衡

谢谢解答。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中文说明书么?

说明书都看了。没有对这几个选项做解释。不知道是不是说明书需要完善一下呢。鹰王可以和厂家建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都看了。没有对这几个选项做解释。不知道是不是说明书需要完善一下呢。鹰王可以和厂家建议一下

等我有空我写个***入门和阶进设置攻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