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大家如何看清显示屏?

楼主(2014-03-28):
最近发现
FPV
屏幕背光没灯的情况下反光严重,有老手分享下怎么看得清屏幕嘛?

网友A:
屏幕背光,竖起来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背光,竖起来点看
就是木有背光啊。

网友B:
背光不解释 要不就坐车里 天线加长后放外面

网友A:
不背光,上帝都看不见

网友C:
夏日阳光强烈,看机身姿态需要带墨镜,不是耍酷而是保护眼睛。但低头看屏幕时一定要摘墨镜,最好用三脚架固定位置
找个阴凉的树下看屏幕。

网友D:
买好的屏幕啊

网友E:
换led灯条,成本不到30

网友F:
买7存遮光板 还可以吧屏幕放在一个箱子里 就类似导演拍戏看屏幕那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