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 来看 折腾路上 总有人倒下 :脱裤子放屁 v8+gy401组合

楼主(2014-03-28):
看到有朋友 说怎么v8的琐尾不硬 怀念401 象根棍,
纯粹为了好玩,手头刚好有gy401,想试验下:斜盘交v8 ,尾舵交401。
v8一分三的 黄线是尾舵 ,rxc 是感度, 把接收机端黄线拔了,rxc拔了,
插上gy401 ,三根线的插接收机端v8输出黄线位置,一根线的插接收机端rxc输出
位置 尾舵直接接gy401 理论上可行 大家看怎么样,明天试试 。
手上还有两棵401 ,折腾一下 哈哈

楼主:
图片

红色的是感度线 闲着没事拆了一个 不是螺母版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

红色的是感度线 闲着没事拆了一个 不是螺母版 呵呵

mb 的有所不同

网友:
屁放的怎样了?

楼主:
一屁打响 成功了 可机子挂了 怪没细调 晚上上图

楼主:
帮顶的人多 我就好好上图 未完待续!

网友:
差不多点就行拉牛八,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坐等直播。

楼主:
酒多了各位 稍安勿燥

楼主:
酒后发帖 !
测试机 暴改500evo 500L 出场 470 大桨,80尾桨
500L 未挂前 好看的样子
这个是没炸之前!

这个是折腾遥控 炸了一次 复活之后 !

为什么叫500L 呢?

因为改了550 600 级电机

加长了尾管 加长了传动轴 (可用两个费的接上,呵呵)用470 大桨 哈哈

电调用x5 的巨暴 出力比铂金同级更猛 同时用垫片把机身垫宽

evo1 也可电池内置 还不像evo2 电池高度不够 改装后可以装下5000的电池 哦也!

大齿盘 改x5 的 ,厚实 呵呵

整机 除了机架是500 的 基本是台 550 级的小x5 ,炸机成本很低,特别是电池改在肚子内 ,飞机的平衡很好!很听话!

楼主:
开始 装gy401

假组一下,同电 ,一切 正常!

粘好 布好线 。

检查 修正是反的 ,看看也不美观 想了想 把401装在 底下 一正 一反,省了说欺负 v8
注意看为了装3300 的电池,地板也加了垫片。

上电检查,一切正常 ,修正 一切正常 ,试飞 !你娘 感度可以上的老高老高,不金鱼 不追位,像根棍子的感觉老好
尾舵一打,你娘!一秒四圈,差点挂挂。
下来 ,充电整顿 ,把舵机行程 降到90(v8 校准时是110),试飞,自旋还快,降到85,一切ok!棍子真好使!
下来 换电,再爽,来个自旋翻 ,你娘!尾巴一秒四圈,试飞区域,只有半块篮球场大,建筑又多,看不清姿态了,关电自由落体,炸了!炸在两张车中间,人过路的小道上,保安值班室的墙上,
没有听到惨叫,吓出一生汗,保安还出来安慰我,应为他直认为是个玩具!俺吓了半死!奶奶的找到原因了!我建了 两个模型一个500l 一个500L 401,换第二块电池时,又选了500L ,他妈的一秒
四圈,我的神哪,要老命哪,我的控是海泰克a9x速度超快,不过和t8fg一样,480 的数据也可飞x7 ,用惯jr控的朋友可能不习惯 ,大家小心

楼主:
哎 上炸鸡图,帮忙顶顶,飞机已去,赚点人气!

侧板报废,炸了那么多 还没见过这么炸的

这个角度 看的还行!

楼主:
大家晚上好,虽然一屁放臭了,虽然我们炸机了,但是我们的屁还是有味道的,放屁方案是可行的,是成功的!效果是很好的,是棍子的!由于两个组合 还需细调,切记。

网友A:
三軸+尾單軸也不是第一次,以前就有人試過小姨子+gy520
小姨子3轴Gyro初用感受,DIY旋翼头,和乱飞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727&fromuid=1707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軸+尾單軸也不是第一次,以前就有人試過小姨子+gy520
小姨子3轴Gyro初用感受,DIY旋翼头,和乱飞视频
ht ...

我没说是第一次啊 ,我自己折腾折腾,和大家分享而已,逗大家开开心,技术差 乱飞不了 还炸机!

网友:
混搭就是折騰咩...

不過菲耐這架的電池室有些小,這樣搭有些頭輕尾重...
而且也不耐飛吧?個人粗估大約2分鐘就得下來了

楼主:
evo 不改 只能装 2600的电池,改了之后 能装5000 的 进去 ,虽然evo2的电池仓宽但不高,我电池用3300的,电机比600mx功率大一点,但尾管,尾撑,尾轴长了6cm 整体重心不变,3300 的电池朝死整 能飞3分 的 ,和2600 飞500差不多,比想象的省电,因为重量摆在这里,特别 电池改肚子里后 重心集中 飞行感觉想lo g o 4 0 0 se,

网友:
比较感兴趣如何接长尾管而保证强度?

网友B:
尾管應該是用碳管裁的,尾傳軸用接的工序小弟也很感興趣
最近又在折騰自己的 EVO (迷:你不是早就折騰過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vo 不改 只能装 2600的电池,改了之后 能装5000 的 进去 ,虽然evo2的电池仓宽但不高,我电池用3300的,电 ...

抱歉,沒看仔細,因為沒看到側板有改動,改 5000 的電池室是用直接向左右撐開的做法嗎?

楼主:
是啊注意看图 只加了 几片橙色 的垫片 注意过度 不要让侧板过分变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應該是用碳管裁的,尾傳軸用接的工序小弟也很感興趣
最近又在折騰自己的 EVO (迷:你不是早就折騰過它了 ...

是早就折腾好了 这次折腾 陀螺 ,尾管用碳纤的 尾轴的固定轴承胶套要削一下 ,尾轴两根之间用一段x5的脚架管套在一起 ,打胶上螺丝都可 。x宝上有加长尾管 ,不过太厚太重了,可以称之为铝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早就折腾好了 这次折腾 陀螺 ,尾管用碳纤的 尾轴的固定轴承胶套要削一下 ,尾轴两根之间用一段x5的脚 ...

感謝告知,幸好沒淘這鋁棒,我也是用碳管裁的,長度是 510mm
我比較懶,直接用皮帶改 470 ,目前在等槳到運
這是我之前折騰的 EVO1 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798623&extra=

電池倉可以直上 4000 的大小,飛起來有些重手,所以又想折騰它了

楼主:
用皮带 齿比是esp 还是pro的呢?如果是esp的可用500尾桨 ,如果是pro的要用550 的尾桨自己加工,我用kbdd 不容易震动

网友:
新傳比,先用 75 的尾槳試試(我認為是不夠啦)有順便淘了 80 的尾槳(有夠貴坑爹貨)
另外考慮的方案還有 85 的彎刀槳,面積小一點,但應付這級鎖尾應該夠用(主要是考量到傘齒的負載問題)

楼主:
80够了 再重的话 尾轴太细 尾管又是碳纤 三轴会被震死 尾桨一定要轻 否则震死 或射死

网友:
新人想上个雅拓500  感觉比450稳一点可以么

楼主:
可以啊 500开始比较好练标准动作了

网友C:
试试用4颗单轴陀螺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4颗单轴陀螺折腾?

其实用三颗就可以了,mb出来时,用gy401 折腾过,一个升降一个副翼一个锁尾,感度都并起来,能飞,好飞说不上,锁尾的感度和斜盘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并在一起木有办法,我是把升降副翼的延迟开高,把锁尾的延迟降低。那时候只会翻跟斗,觉得还行。现在觉得,要组合在一起,调试好实在不容易,呵呵,比如说翻滚率,横滚速率,蛋疼啊,呵呵,不上您当了,大家开心就好,等小白鼠。 我记得王周海也弄过,呵呵。过两天,鸡鸡修好,送上飞行视频,嘻嘻。

网友D:
玩过头了吧,好好的Vbar pro 非要加个401,终于还是炸了,够你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过头了吧,好好的Vbar pro 非要加个401,终于还是炸了,够你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