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 65涵道和F15 65涵道 哪个做涵道入门机好?

楼主(2014-03-28):
一直飞塞斯纳  和KT机,再练降落  想入手个涵道   这两款怎么样? 还有别的推荐的吗   没接触过涵道  哪个入门比较好

网友:
新手飞涵道主要是降落的问题,所以建议f15,那架200左右的,特点在于够轻,可收油飘降,大大降低降落的压力,另外,价格也很适宜,天行者40a、黑旋风64涵道,2200 3s电池可爽飞。

网友A:
两部机我都飞过,t45也是好机,但相对来说,它的机型特点决定了对降落要求较高,降不好容易跳,以上供lz参考,祝爽飞

网友:
T45飞起来不错,低速还可以,降落掌握好油门和升降舵就Ok了。

网友:
这兩台我都曾飞过,非常同意3楼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部机我都飞过,t45也是好机,但相对来说,它的机型特点决定了对降落要求较高,降不好容易跳,以上供lz参 ...

好嘞  谢谢帮助~

网友:
f15也不错,我的15飞200起落了还在服役中,t45相对来说速度要快一点,新手来说不太合适。

网友B:
t45入门把.本来就是航校的教练机.f15是作战机.并不适合新手

网友:
   F15与T45差不多的涵道,而价格相差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5入门把.本来就是航校的教练机.f15是作战机.并不适合新手

对于模型而言,不一定就是这样了。
这里说的F15指的是淘宝上卖的一款最便宜的 F15,前年199的价格,现在略微涨了点价,有贴花不喷涂,翼面积挺大,尺寸也不小。确实好飞,应该算涵道中的塞斯纳。大仰角性能突出,降落姿态逼真。

细节可以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8177&extra=

网友:
我也建议楼主上F15,这个机双尾舵,侧风不飘,非常稳定,适合练习。

网友:
只好說……
就T 45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