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固定翼fpv了,有不少问题还想请教一下各位”模长“们

楼主(2014-03-28):
                                                                                                    这些问题对于FPV来说应该是小白问题吧...但是哪个问题都牵扯好几百块钱,作为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这些还是有点负担不起的所以花不起冤枉钱了...所以还希望有人帮忙解读一下了,谢谢!
1.年前买的黑色devo10现在还和433互相干扰吗,用433是直接用教练口就好还是拆机,fpv的话需要刷什么固件?
2.u2s+切糕433与a控+arkb的433相比在实用性上差在哪?
3.X宝上那个800块\1200块的追踪云台与2000块的那个差距在哪?
4.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一样的吗,为啥没有给433用发射平板天线的,我觉得跟图传接受的天线并排放就好啊...按理说两个频段也不干扰呀
5.在不想用1.2g的图传的情况下(能多守法一点就多守法一点嘛),固定翼fpv用5.8的图传好一些还是2.4的好一些?罗美木有5.8的,所以5.8的用创新科好还是柏通好..?5.8g的1w+23dbi平板大概能图传多远?
6.死胖子飞fpv用的云台平时用起来单轴(俯仰)就够用还是用双轴用户体验会好很多?两个差的钱有点多啊...一个100多一个接近500。类似的问题还有固定翼用的云台舵机云台与无刷云台差距在哪,是在减震功能上嘛?
问题问的比较多,谢谢耐心给解答的各位了!
天下模友一家人,共建美好新生活,晚辈十分感谢!

网友A:
1.433使用PPM模式输入,基本任何遥控都支持,不用刷任何固件,这种模式遥控器不输出信号,433直接输出控制信号!
2.U2S飞控没用过,A控我再用,至于飞控的区别,可以去看淘宝介绍以及使用论坛搜索功能。至于433选择,A控+A433可以单线连接传输10通道,并支持云台增稳。U2S和切糕搭配我就不知道了!
3.你说的800-1200的是切糕的吧?2000的应该是AAT的,具体功能看介绍去,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4.433有国外有使用18DB八木天线的,飞出100KM的记录,国内几KM之内用原装,上十后基本会改为苗子天线。1.2G的图传发射会严重干扰2.4G的遥控接收以及GPS,至于会不会干扰433的接收,理论不会,但是太近了绝对有干扰。
5.2.4G的图传遥控就要换为433,5.8G的图传就不用换,但是价格高。品牌你可以看坛子一些老前辈使用的图传效果进行参考。至于加平板飞多远这个不敢说,毕竟影响距离的因素太多:天气,遮挡,设备布局,干扰等
6.新手不建议使用云台,安装调试比较麻烦,载重高,炸鸡损失大,而且新手飞上天后不熟悉,也不能盲目操作云台,不然会分不清。。。。。

网友:
米少还需要耐心潜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33使用PPM模式输入,基本任何遥控都支持,不用刷任何固件,这种模式遥控器不输出信号,433直接输出控制 ...

谢谢答疑解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433靠近d10之后油门不停地跳,所以就特地来问问
我看了一下,a控比切糕的多了吊机、栅栏模式和编队,还有两个通道以及云台增稳,这几个功能实际用处大吗...?
关于跟踪云台,我对他的理解就是能把平板指向飞机就好了,请问你们在实际用的时候有什么其它用处吗?
其余没什么问题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解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433靠近d10之后油门不停地跳,所以 ...

433干扰是因为他功率大,我的A433靠近显示器后显示器都会跳,所以使用433建议使用PWM模式。
阑珊模式在开始练习的时候很有用,可以防止飞机飞出自己所能操作的范围。至于另外两个通道,可以用于收放起落架,降落伞等其余你想放在飞机上的设备。至于云台增稳,使用云台的时候有用,没云台就没用!
AAT跟踪天线就是使图传的定向天线一直指向飞机,别的用处。。。可以找飞机,飞机丢机后可以根据它指向的方位找,不过这样是不是AAT需要一个地面GPS,这个就不太明白了,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干扰是因为他功率大,我的A433靠近显示器后显示器都会跳,所以使用433建议使用PWM模式。
阑珊模式在 ...

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