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APm

楼主(2014-03-28):
APm可不可以先买单控后面再买gps之类的。买了以后回来使用有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吗?

网友:
我就是单买了飞控 没买GPS

网友:
2.52在用,没有GPS。

网友:
刷固件,调试。

网友:
只飞自稳和定高的话,, 单控飞就夠了.....

网友A:
用2.52因为罗盘内置  可以直接用 安装的时候注意和其它电子设备的距离,不要让罗盘被干扰就是

网友:
不飞航点、悬停不需要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52因为罗盘内置  可以直接用 安装的时候注意和其它电子设备的距离,不要让罗盘被干扰就是

这么说买单控还是买2.6好点了?

网友:
为四轴而生发表于2014-03-29 11:23:24

这么说买单控还是买2.6好点了?
2.6没有内置罗盘,必须和gps一起用。

楼主:
lion2891发表于2014-03-29 12:13:25

2.6没有内置罗盘,必须和gps一起用。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买单控还是买2.6好点了?

买单控的话 只能用2.52 因为2.6没有罗盘的

网友:
还是有gps方便点吧,不然飞远了,看不到姿态,容易飞跑了啊,有gps 就可以返航啊。6m的gps100多,飞跑了就不止100多了

网友:
先买2.6的也可以,, 但要自己买块 5883L 或5983L 罗盘外接於I2C接口,,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