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的转接线

楼主(2014-03-28):
今天买了个加密狗,买家没给发转接线,加密狗是12合一的,这个转接线能否用我以前的Reflex XRT模拟的转接线呢?望高手解答

楼主:
不知道这么晚了,是否有在线的?

网友A:
看你的搖控器廠牌 音頻線頭 還是方形頭 舊線是3.5mm 還是2.5的音頻線頭 密狗若是3.5的 你舊線也是 那就拿去用 ~
如果是2.5的 手上沒有 只好跟進賣家索取 或買一條2.5的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搖控器廠牌 音頻線頭 還是方形頭 舊線是3.5mm 還是2.5的音頻線頭 密狗若是3.5的 你舊線也是 那就拿去 ...

谢谢,你的繁体字还要去网上翻译一下,这个我也不太懂我发图你看看吧,谢谢了

这是以前的最早的,XTR的

这是以前的最早的,XTR的

这是刚买的,但是没有转接线

这是刚买的,但是没有转接线

网友A:
这是3.5mm的音频线插头(量下尖头后面的外径既可知道是多少mm)~
图片音频线的另一端可能是那黑的USB~
L 形插头另一端可能是3.5的音频线插座~
如是的话你要用新密狗那L形插头应该是接摇控器的另一端音频插座需要再一条两端都是3.5的音频插头的线~
一边插新密狗另一边插L形插头尾巴的插座~

這是3.5mm的音頻線插頭(量下尖頭後面的外徑既可知道是多少mm)~
圖片音頻線的另一端可能是那黑的USB~
L 形插頭 另一端可能是 3.5的音頻線插座~
如是的話 你要用新密狗 那L形插頭應該是接搖控器的 另一端音頻插座 需要再一條兩端都是3.5的音頻插頭的線~
一邊插新密狗 另一邊插 L形插頭尾巴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5mm的音频线插头(量下尖头后面的外径既可知道是多少mm)~
图片音频线的另一端可能是那 ...

都是3.5mm的,用凤凰的试下,貌似有反应,但是全是日文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开始

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
第一项菜单里第五项程序设置进入选最右边语言选择进入之后有很多国旗选择上面左边算来第二个Chinese_GB之后重开模拟~
第一項菜單裡 第五項程序設置進入 選最右邊語言選擇 進入之後有很多國旗 選擇上面左邊算來第二個Chinese_GB 之後 重開模擬~

网友A:
可顯示語言了吧?

楼主:
好的我试试啊,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顯示語言了吧?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啊

剛才試下 設置好電腦要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才試下 設置好電腦要重開機~

嗯,好谢谢啊,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

网友:
語言顯示正在了嗎?

楼主:
好了,太谢谢了,请问类似好小子,飘飘有类似机型吗?

网友:
長什樣子?

网友:
鳳凰有這架~

网友:
有個英文名稱比較好找 另外也可拍下飛機圖片 請鳳凰模擬作個模型文件~
http://www.phoenix-sim.com/guides.asp
以你的模型的照片 -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拍摄并提交您的模型,以凤凰的详细说明。
http://www.phoenix-sim.com/guides/PhoenixGuides_modeImages.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3.5mm的,用凤凰的试下,貌似有反应,但是全是日文看不懂

你这个根本不是日文 而是乱码 ﹃_﹃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