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落水了,哪些电子设备还有救?

楼主(2014-03-29):
今天爽炸480,炸在田间水凼里,还好水浅,刚过去时只见飞机在水里,有一些小的气泡从周围冒出,由于手够不到,找了一根木棍去勾,这一勾勾出大量气泡,并带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捞出飞机时,看到电池肿成了一个大包,一直冒烟,发出一股怪味。不知道哪些电子设备还能用啊!

网友:
自然晾干或者冷风吹干后通电测试便知。

网友:
进水的拆开看看吧,电路板沾水了,可以考虑用电路板清洗液清洗下看看

网友A:
我的飞到大河里 捞都没去捞  空机和电机可以用 其他的东西 悬了 舵机返厂换电路板和电位器应该也能用 全机轴承得换过 蛋疼 我的是田刚480 直接损失接收3000

网友:
我两次炸水沟里,第一次坏一个舵机,第二次撒都没坏

网友:
让你们在河边走。。。

网友:
我的起来只有电机和架子没坏。。。不过我的泡了一晚上

网友:
之前掉过,湖水干净,电池没冒烟,不过没敢继续用,其他设备都完好,电子设备要用无水酒精擦干净

网友:
如果是关油门才炸,电调拆开吹干,应该没什么事,不过很难说,舵机吹干再试,电机肯定没事,接收吹干也应该没事,不过这些动作都要快,不能泡久了,那就什么都玩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电调肯定没用了,你的电池好像也不行了,电机洗洗没问题,接收机拆开用酒精擦洗干净烘干应该还能用!

网友:
泡过水的基本就不要再飞了 全部换了吧 安全点

网友:
电机应该是好的,其他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整机落水按以下方法处理,基本大部分都能有保障地继续使用。
机械金属件:拆解后用干净的水清洗干净,脱水或擦干后用防锈油擦抹。轴承侧要用稀释剂或汽油清洗,挥发或擦干后上专用润滑油。电机主体千万不要用稀释剂或汽油清洗,拆下轴承单独清洗上油。
玻碳纤、塑料等件:直接用水刷洗,自然风干就可以了。不要用稀释剂和汽油、酒精等挥发性、溶解性强的液体清洗。
电子件(电调、接收。陀螺等):进水尽可能第一时间断电,先别急于弄干,千万不要急于通电测试,回家后尽量分解让其裸露,然后放进高纯度无水酒精里浸泡,数小时后拿出再用干净的酒精清洗,接着用风筒吹干,为保线路(特别是多层板和贴片件)内部水分彻底烘干,最好在直射阳光下暴晒数小时,最后逐一通电测试。
电子机械复合件(舵机):这个比较麻烦,要分解开各自按上述分步处理,电位器电路板按电子件处理,齿轮外壳按塑料件处理(金属齿轮可以用稀释剂清洗)最后电位器和齿轮要上润滑油,空心杯电机最好直接更换。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可以看看,电机肯定可以舵机不一定电池你这情况算是废了,机架还能用呵呵

网友:
不要急著再通電.
先把所有東西, 用清水洗淨.
再用電子清潔剂洗一下,   機械上就要重新加潤滑油
電子設備要拆開,  用強力1800W 那些通筒吹乾. 一般溫度在70度左右所以不怕傷害零件

RP 好的一直會沒事.所有東西能救回來. 就是最重點的電調要很小心.
FET 管子只要有點水氣也會發瘋的

网友:
14楼解释比较到位,看LZ的情况,首先是电池挂了没救了,其余部分有没挂掉要看运气,但后遗症肯定是有的,不要急于通电,需要全机拆解清晰。

网友:
说起来我都不信,我120飞到水塘中,泡了4天,捞起来洗干净,晒干,居然什么都没损失,通电全部可用,只是螺丝都生锈严重,电池开始肿得厉害,冲好电居然还可以用,只不过没有之前有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到大河里 捞都没去捞  空机和电机可以用 其他的东西 悬了 舵机返厂换电路板和电位器应该也能用 全机 ...

你去捡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