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安卓地面站

楼主(2014-03-29):
为什么新版安卓地面站没PAD版的了?PAD安装后还是只能竖屏,对于平板带底座来延长续航时间的PAD很不方便。另外就是这个新款地面站没有退出选项。直接按桌面或返回键退出来后依然显示断开连接,需要到应用里去强制停止……望高手来指点下

最后就是新版没有语音报读了?

楼主:
好吧,你不会安卓系统么,退出按菜单键,零度就是怕误按退出键,语音需要安装讯飞语音+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你不会安卓系统么,退出按菜单键,零度就是怕误按退出键,语音需要安装讯飞语音+

就是没看到菜单键啊亲!老版本都有,新版本没有!手机和pad没有实体按键

网友A:
横版就安装PAD版的地面站软件   有下载的  新更新的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版就安装PAD版的地面站软件   有下载的  新更新的应该没有

谢谢!现在就是装的PAD版的,但是PAD版有个问题,做磁罗盘校准后不会弹出来校准后的两个红蓝圆圈图!哎

网友:
新版本就是不会报高度,旧的版本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就是装的PAD版的,但是PAD版有个问题,做磁罗盘校准后不会弹出来校准后的两个红蓝圆圈图!哎

悄悄告诉你。。。校准的圈圈在遥控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告诉你。。。校准的圈圈在遥控那里

呀?之前手机版我知道在那,但是是校准后自动切换到那里显示。PAD版的要自己切过去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