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配efuel1200W24V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4-03-29):
有用过这个电源的吗?用下来质量如何?还是另有推荐什么牌子型号电源好?

网友A: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买个二手通信电源就行了,300不到,还超薄150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样用的

这个电源用下来如何?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二手通信电源就行了,300不到,还超薄1500W的功率

二手的东西见到, 不知道旧到什么程度, 也是担心 里面什么线路都老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的东西见到, 不知道旧到什么程度, 也是担心 里面什么线路都老化了

TB上有啊,我们这里都在用,那个EFUEL的价格没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用下来如何?没毛病吧?

进口东西最差也比国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东西最差也比国产好

还有个牌子 挪威埃立特  1500W 你听说过没? 这个电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有啊,我们这里都在用,那个EFUEL的价格没啥意思

还有个牌子 挪威埃立特  1500W 你听说过没? 这个电源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牌子 挪威埃立特  1500W 你听说过没? 这个电源如何?

记错了,我用的是这个,篇的,就是风扇比较大声,我是把两个风扇串起来降低噪声

网友:
挪威埃立特这个我有2个。最大确定。吵。超级吵

网友:
这个没用过,但是很贵。个人觉得二手电源好些。

网友B:
LZ说的那个电源真心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那个电源真心没意思

你也是买的二手电源?

网友C:
呵呵,LZ倒是很相信那个华丽的efuel电源,认为进口二手通信电源和服务器电源这么便宜肯定不可靠,殊不知这玩意儿是有着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因为所应用领域是要求24小时不停机、无故障的!即便是里面那小小的散热风扇,都有极高的寿命要求。
不过,花1千多买个赏心悦目也可以,而且航模也用不着那么高的可靠性,efuel电源既漂亮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LZ倒是很相信那个华丽的efuel电源,认为进口二手通信电源和服务器电源这么便宜肯定不可靠,殊不知这 ...

  挪威埃立特 二手电源27/50A 1500W     我能用不?  我也想能省钱的地方省一点

网友:
直接上交流电的充电器使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挪威埃立特 二手电源27/50A 1500W     我能用不?  我也想能省钱的地方省一点

既然你都有考虑efuel电源了,何不只花这个电源一半的钱买个新的通信或是服务器电源呢,这个埃立特电源是二手的不说,风扇噪音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都有考虑efuel电源了,何不只花这个电源一半的钱买个新的通信或是服务器电源呢,这个埃立特电源是 ...

只要不影响使用,我还是 能接受二手货的

网友D:
ELTEK电源劝你就不要考虑了,那声音吵的绝对叫你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TEK电源劝你就不要考虑了,那声音吵的绝对叫你后悔。

那你推荐推荐呢电源

网友E:
二手服务器电源便宜,外观脏难看,接线可能有安全隐患,有些体积大,搬动不方便。

efuel做工质量不用怀疑,我在用他家的540W和1200W,除了贵,没有其他缺点,关键是有厂家售后服务,这种高端电源,一般电器维修店根本不会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买的二手电源?

300的1500W进口二手通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的1500W进口二手通信电源

用下来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下来质量如何?

很好

网友E:
多买,最少买10个电源才会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楼上没有一个靠谱的,买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