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107c不能录像

楼主(2014-03-29):
哈博森107c录像用不了,放内存卡进去,按录像键,红灯闪两闪,一直不能录像。求解啊。

网友:
内存卡确保是好的? 还有关机后再拔卡 摄像模块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有断?

网友:
H107C的摄像模块只需要电源线,看看卡是否插反了,或重新插一次,有时没插好也是这样。把摄像头的排座两边的压扣松开,排线取出来,再重新插回去,压扣压紧,可能也可以

楼主:
hahatou发表于2014-03-29 10:23:50
内存卡确保是好的? 还有关机后再拔卡 摄像模块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有断?
还是不行

楼主:
hahatou发表于2014-03-29 10:23:50
内存卡确保是好的? 还有关机后再拔卡 摄像模块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有断?
卡是好的高速卡。步骤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插不插卡进去都是红灯闪两闪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你看看你自己哪里弄错了

楼主:
loveDIY发表于2014-03-29 13:17:20
应该没问题的 你看看你自己哪里弄错了
我也不懂了,录像也是插卡再通电,关了再拨电池拨卡的

网友:
那就只能问下商家了 在哪里买就问哪里吧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A:
求解啊

我也是这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