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厂家或技术服务人员请进,求教GP900陀螺接线疑问

楼主(2014-03-29):
用亚拓450SPORT V2的全金属套装机,把陀螺换成了GP900,按照说明书STa n dARD RECEIVER的方式接线。遥控器是天地飞9II。通电后,除STATUS灯亮绿色外,COV灯亮红色,是否为正常。第一次入手直机,以前都是玩固定翼的,还有几个术语请解释一下(天地飞用中文菜单,英文反而不好对照了)遥控器需关闭的混控项目里面,ATS、Pilot anthority mixing、Revolution mixing的含义是什么?Rudder to gyro mixing是尾舵至油门混控,Pitch to rudder mixing是螺距至尾舵混控,Throttle to rudder mixing是节流阀(油门)至尾舵混控是吗?求教了。

楼主:
补充,如果可能的话,能否提供详细的中文说明书,繁体中文的也可以,发邮箱416080842@QQ.COM。谢谢了

楼主:
再补充。请问该陀螺电脑端调试软件是什么?陀螺与电脑的连接线又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
GP900 不需要电脑调参   GOV灯红色是正常的 表示定速关闭  此定速用于油机   所有混控都关闭  遥控器只需要一个CCPM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请问该陀螺电脑端调试软件是什么?陀螺与电脑的连接线又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4楼已完整回答……

如果一定要用电脑调的话,好像可以用3GX的旧版本软件来调。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前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