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小白也请进

楼主(2014-03-29):
大家好啊。

想配置一台 起飞重量7.5kg左右 留空时间35分钟以上的 多轴(6 8轴都可)。 成本不考虑

麻烦各位大虾 给个配置。

能搞出来 定有酬谢           张生  13427828262    qq 2501587096

个人爱好者

网友:
支持爱好者,大力支持

网友:
35分钟以上。。。同求配置。

网友A:
7.5kg一看我已經嚇呆了, 35分鐘.. 弄起來應該比車子還要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kg一看我已經嚇呆了, 35分鐘.. 弄起來應該比車子還要貴吧。

不考虑成本

只求配置 6~6轴 或者12轴 都可

网友B:
留空时间35分钟以上的非滑翔飞行的电动飞行器好像目前没有发明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空时间35分钟以上的非滑翔飞行的电动飞行器好像目前没有发明出来

我看别个有留空50多分钟的测试视频呢呀

网友:
我有办法

楼主:
说说看。 问下: 多轴 升力应该取机身重量的几倍呢?

网友:
悬停35分钟还可以

网友:
估计得去M国买高配件和电池,估计也带不回来

网友C:
电机。tm。U8。 或者 U11。      U11单个电机就有730g了。   单个最大功率已经高达4000w。  带28寸桨。拉力超过。10kg 单个电机

8个电机 总载重可以高达80kg以上。 刨除自重。起码也有几十kg的载重量

机架。X8 结构。这个结构更效率。可以 带tm28寸桨以上。

搜一下 零度highone。  跟那个结构一样。做更大一些。  上下电机。带超大桨。   12s 电池。容量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tm。U8。 或者 U11。      U11单个电机就有730g了。   单个最大功率已经高达4000w。  带28寸桨。拉力 ...

谢谢兄台 详细描述

但这东东做出来那不知多大啊。 我只需用带负载4kg左右 机子本身重3.5kg左右的。

我想6轴带15寸桨应该能满足吧。

按道理够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