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大侠们模型甲醇固定翼飞机怎么样吊机

楼主(2014-03-29):
坛子里大侠们模型甲醇固定翼飞机怎么样吊机,新手好奇所以问!!???

网友:
你仔细看,所有吊机视频,机头鱼线吊着的。

楼主:
不是靠发动机的反推力量悬停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靠发动机的反推力量悬停的吗?

螺旋桨飞机前进和吊机的动力真不是你所说的“反推力”。而是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拉力。

楼主:
请问15级别的发动机能带动什么样的飞机机型呢?知道的推荐下???感谢??

网友A:
我都是用钢丝或鱼线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5级别的发动机能带动什么样的飞机机型呢?知道的推荐下???感谢??

这贴址就是最烂的15级发动机所带动的飞机之一,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19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钢丝或鱼线吊的

我也是用钢丝吊的,吊得非常稳

楼主:
原来如此,视频飞的不错几十元的甲醇发动机很难调,也很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