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天地九控制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4-03-29):
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蓝色条移动到GPS上面,求助啊

网友A:
如果是移动到旁边去了       你可以设置舵量大小    调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B:
可编程混控里面调一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编程混控里面调一下,很简单

你要是懂,肯定简单,我是新手,第一次玩这个,不跟我说一下怎么设置,还是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懂,肯定简单,我是新手,第一次玩这个,不跟我说一下怎么设置,还是不会啊

是5通道么? 起落指向起落,调比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通道么? 起落指向起落,调比率就行

是5通道,拨到0位置,然后设置微调,调到GPS那里了,但是姿态又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通道,拨到0位置,然后设置微调,调到GPS那里了,但是姿态又不对了。

714673539 加我QQ

网友:
還是把控的說明書看清楚點吧!
這三言兩語很難說清楚,不光這個要設置還有很多項
如關控時自反、ioc等等.....

网友:
遥控器>舵角设置>5通道对应起落架>舵量配合软件、开关档位调整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移动到旁边去了       你可以设置舵量大小    调小一点就行了

还是你说的对,困扰我N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其他人说什么混控里面设置,误导我啊。
正确方法:
参数设置-舵角设置-起落架里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是第五通道,所以是起落架里设置。

网友:
围观,我倒是希望可以用华科尔DEVO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