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突然抽风炸机(有视频),这是什么节奏呀?

楼主(2014-03-29):
昨天测试硬挂狗还感觉不错,今天上午手痒又飞了下,第一块电正常飞下来了。换第二块电,起飞也正常,悬停在25米高,突然........看视频!零度的公公们,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狗很皮实啊。有没有检查动力部分的问题?

网友A:
飛控暈了?? 震動不小呀!11

网友B:
用的是蜘蛛电调吗?如果是,那就是电调问题,特别是蜘蛛+4225配置,我100米高空,就这样过程,然后就翻下来了。

网友:
电机好像停转的声音。。。

网友:
看看黑匣子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蜘蛛电调吗?如果是,那就是电调问题,特别是蜘蛛+4225配置,我100米高空,就这样过程,然后就翻下来 ...

我用的是好盈铂金30A的电调,TM4225电机,APC1347,4S5200电池。这套动力飞了快一年,从来没有因为动力出问题炸过机。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C:
话说,我的有一次也是这样翻掉的,向左前翻掉了。起飞总是向左前先偏一下才稳住,我一直以为是电机或电调的原因,可是调换过好几次还是这样。我也有点想不明白了,我的是测试第二版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常飞行,突然就 摇摇晃晃的 调高度,导致炸机,实验3次都莫名调高度,好在我高度只有1-3米

网友:
丫的,看的我不敢装S4V2了

楼主:
建议S4V2还是等等最新固件出来再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常飞行,突然就 摇摇晃晃的 调高度,导致炸机,实验3次都莫名调高度,好在我 ...

找到原因没有呢?我现在是不敢再飞S4V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的有一次也是这样翻掉的,向左前翻掉了。起飞总是向左前先偏一下才稳住,我一直以为是电机或电调的 ...

想明白了没有?哈哈,杨总说是我的机机右后电机停转。但炸下来后通电每个电机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明白了没有?哈哈,杨总说是我的机机右后电机停转。但炸下来后通电每个电机都是正常的呀。

我怎么看着你那个也是向左前翻,就是停转也是左前的停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着你那个也是向左前翻,就是停转也是左前的停转吧

视频中飞机确是向左翻滚坠地的。但杨总说是右后电机停转。也是没想明白。

被扬总批评了。我错了。杨总说得对,飞机是向右翻滚的。

网友E:
我的也这样,我还好都在家里客厅试,每次试飞莫名其妙的测翻,我已经发回卖家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这样,我还好都在家里客厅试,每次试飞莫名其妙的测翻,我已经发回卖家测试了。

看来S4V2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个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控暈了?? 震動不小呀!11

看视频确实有振动。但前一天也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机机,振动还真不大。请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409&extra=page%3D1

网友F:
把桨的型号换小一号桨试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视频中飞机确是向左翻滚坠地的。但杨总说是右后电机停转。也是没想明白。

大哥,能不能别这么土鳖啊,有点飞行员的眼光好不好,地平线往左,说明飞机就是往右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桨的型号换小一号桨试下。

最早是用的1238桨,感觉与1347相比效率差一点,所以就一直用1347了。振动什么的两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着你那个也是向左前翻,就是停转也是左前的停转吧

错了。视频中地平线是向左转,说明飞机是向右翻滚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能不能别这么土鳖啊,有点飞行员的眼光好不好,地平线往左,说明飞机就是往右翻的啊!{:1_36 ...

杨总你说得对,我错了,哈哈

网友:
我就差换机架试试了

网友:
或你在用手动切动GPS切换开关是会有突然晃荡,这也是有机会做成,零度的这个飞控要比哪吒V2稳定性更好。不了解你的轴距是多少,我个人飞行经验1047/1238/或你现在型号,桨型号大一些效率好像大,但使用环境风与汽流,特别侧风对大型号桨影响很大,最佳搞风性会是1047好一点,用零度S4-V2飞控 高速航线也不会掉高度,我看这个使用零度S4-V2飞控稳定到用手接,(需要较成熟飞行经验新手不要)

网友:
更正是这个飞行联接,

网友:
这飞场飞真好!飞大汽油机太爽了。

网友(2014-05-25):
我昨天、和今天 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常飞行第一个电没问题,第二个电 突然就 摇摇晃晃的导致炸机  电机没停还能把高度从40米降到10米左右 在10米高度怕它不能再控了 直接收油门让它摔下来  S4v2 太恐怖了强烈要求退货

网友:
或零度的工程师出来解释一下 是用默认的参数的

网友:
这种时候还指望他们出现。  做梦吧

网友H:
本以为零度问题少,建议朋友入零度s4 v2,现在飞机莫名飞跑了(空中翻个跟斗后直接往远处飞,没失控),再也不相信零度了,可能真的是用户量太少的关系导致有问题的人也少。那做工,那调参软件,那飞行操作手感比dji的飞控差了十万八千里,电调兼容性还不好,usb插头直接是焊pcb板上插在飞控主板上,强度完全不够,用几次usb做就折了,只能说太坑爹了。
感觉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以为零度问题少,建议朋友入零度s4 v2,现在飞机莫名飞跑了(空中翻个跟斗后直接往远处飞,没失控), ...

这条复制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