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姿态模式飞航线时的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14-03-29):
450的机架  naza lite飞控  悬停正常  前后左右打舵都正常  但是最大舵量飞航线的时候收杆不能回中 甚至往后拉反应迟钝
这是什么原因呀  求解求解
平时大多数时间用手动模式飞  有时玩姿态模式 发现控制不住  马上切回手动才得救
有人说是感度问题  但是我的感度在悬停的时候调到很正常  感度也不低
求老鸟指教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检查一下机身平衡

网友B:
調一下俯仰感度,感度在高一點,停懸是停懸,俯仰是俯仰!這兩個是沒什麼關係的,有錯樓下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检查一下机身平衡

悬停很稳  我没有GPS  突然动杆到最大也能回中 就是长时间推杆大了不能回中  而且接下来的动作很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一下俯仰感度,感度在高一點,停懸是停懸,俯仰是俯仰!這兩個是沒什麼關係的,有錯樓下請指正!

悬停很稳  我没有GPS  突然动杆到最大也能回中 就是长时间推杆大了不能回中  而且接下来的动作很不灵敏

网友:
感度多少呢?

楼主:
基本在说明书的默认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在说明书的默认感度

試著將每個感度調高10%.

网友C:
这明显是俯仰感度太低的现象,为什么不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俯仰感度太低的现象,为什么不调高试试?

调高后悬停是感觉动作飞场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