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的周末。。

楼主(2014-03-29):
伤心,这个星期第一次开飞,但是就那么接错线了,我的电调就那么废了。不知道多少次我的直升机还有飞机都是因为接错了线烧了

网友A:
慰问搂猪

网友B:
慰问,玩航模没有不失误的,下次多检查。

网友C:
有点低级!!

网友D:
....这也能错。。

网友E:
淡定看待事故 加强飞行检查确实很重要 检查做好了消除了隐患 避免了事故 自然不会悲哀 俗话讲叫 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是想一次次的悲哀的向我们哭诉 还是每次爽飞开心的笑 完全取决于你对检查这件事情的态度 加油吧 !少年

网友F:
今天第一次飞新架子,4轴把桨装反了,真鸟搞成反面

网友G:
不明白怎么烧的

网友H:
吃一堑长一智!下不違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