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K8 V8的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4-03-29):
我用的K8,我每次翻的时候只要把舵面打死翻,动作比较猛,飞机就就控制不住姿态,比如对尾向右翻,翻的时候打满舵,翻过来飞机就成了侧面对着自己, 只有在打满舵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就是设备的工作极限吗?  PS:螺距-10至10度 新的花牌电机配13T。

网友A:
你是在翻的时候甩尾了,,,你好好调下循环罗距,和p谮益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尾巴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尾巴锁不住

尾巴能锁住  但是打满舵的时候就锁不住 是不是动作太大本来就锁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巴能锁住  但是打满舵的时候就锁不住 是不是动作太大本来就锁不住啊

尾巴中立点时,尾桨夹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中立点时,尾桨夹几度?

反正调K8的时候中立点是0度  K8调的时候0度 跳完了他会自动给一个偏角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