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7e mcpx 推油门没反应

楼主(2014-03-29):
d7e刷了galee固件 和mcpx对频后 舵机工作正常 推油门螺距也有,但是推油门主尾电机不动,求助同样用galee飞mcpx的朋友 你们是怎么设置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检查hold,和油门通道……dsm 一通道是油门,尾电机有油门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hold,和油门通道……dsm 一通道是油门,尾电机有油门才会动……

我是这一通道油 也没有开锁定的 我直接用scp的配置一三通道对换的,飞mcpx就没油门 舵机螺距都有。

网友B(2016-07-04):
这个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