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2v衛星搜尋(8顆)正常,但一直往不特定方向飄移 ...
小白2v衛星搜尋(8顆)正常,但一直往不特定方向飄移是何故?

楼主(2014-03-29):
請教各位大哥,小弟是飛phantom vision前些時候換了新的機殼,及更換機內接收天線(有一頭拆壞了直接用焊的)後,精靈一起飛就會一直往不特定方向飄移,必須一直不停(往哪啦就往哪飄)用遙控控制才會勉強在一個位置,無法懸停不動。
怎麼解決啊~困擾死了。

网友A:
不是随风向飘?

楼主:
確定不是。無論gps或姿態模式都一樣會飄。

网友B:
马桶效应,是不是换壳的时候,GPS天线没放正

楼主:
應該不是,我懷疑是接收在拆時拆壞一個直接用焊接的部分出問題,等新接收來換玩之後再看看了。

网友C:
摇杆没在中位吧?遥控器指示灯什么颜色?VISION LED 有闪2下绿色提示?

楼主:
遙控我有重新校正過,都在中位。

网友D:
我的也漂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自从上次升级了最近固件 就一直飞行不理想 抖动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