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组装完毕,起落架加固和转向,人生首飞,炸机和维修,epo泡沫修复技巧。

楼主(2014-03-29):
经过前两个帖子的众人回复,学习了很多东西,比如起落架不结实,轮刹不现实,电调应外置,尾翼该加固,等等,最重要的新手应该练模拟器我没有听,结果涨了维修的经验。哈哈,下面吧这几天的经验和感想分享一下。
------------------------------------------------
都说冲浪者x8不适合安装起落架,我想说等我玩熟练了我也懒得滑跑,不过的确不适合,因为没有合适的,我买的这个搭配的起落架不结实,降落肯定把槽掰折了。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加固。

------------------------------------
没错,碳杆,易拉罐,热熔胶,碳杆吸收前后拉力,易拉罐吸收左右方向拉力,碳杆与起落架接触部分先用502粘死,然后打上热熔胶,起落架和易拉罐之间打满热熔胶,机身插槽里用热熔胶,易拉罐和机身之间也用热熔胶,最后用热熔胶吧碳棒和机身固定,这样非常结实,用了不到一根热熔胶,

-------------------------------
起落架尾轮一开始的方案是镶在机尾的(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后来都说没法转向,不实用,于是想出解决方案,

----------------------------------
用的是载机自带的螺旋桨那个铝合金螺母作为轴,轻木板掏洞,吧螺母镶嵌在木板上,用502固定,螺丝穿过转向杆和尾轮的眼,用502粘死。然后拧上木板,就成了轴了,易拉罐铝皮点上为了减小摩擦力,使转向更加顺滑,木板贴在机身上,调整角度,因为机身是圆的,以尽量不破坏机身为原则固定木板,用碳杆塞在缝里502点住,然后拿下用热熔胶吧木板和碳棒粘死,最后吧他们粘到机身上,用热熔胶固定,
---------------------------------------------
舵机配套的这个白色的舵摆根铝皮的摩擦力非常小,可以剪下一小块粘在尾轮座上和铝皮摩擦的位置。

---------------------------------
热熔胶看着挺多的吧。其实是打多了,后来我用铝皮窝出槽,配合热熔枪把多余的胶剔掉。

---------------------------------------
拉杆之所以斜的是因为在一侧接是反的,呵呵。实测转向性能还特么可以。下面视频里可以看到。

--------------------------------
加高电机座。淘宝买的,为了用kv1400配7寸桨,这个用502粘比较好。

-------------------------------------
效果还不错

-------------------------
因为是首飞,而且风不小,怕再也见不到了,所以起飞前拍照留念哈哈。

-------------------------------------------
10分钟前好好的飞机啊。10分钟后就。。。。。。。一会看视频帮忙分析分析
----------------------------
电机座折了,关键是螺旋桨螺母松了,都快出来了,这个是最致命的问题,空中失去动力。

------------------------------------
驾驶舱也坏了,连透明塑料整流罩都碎了。机头严重变形,没错,是直接扎地上了。

--------------------------------------
这个是放在机头里的配重,因为电池都放到最定头了都严重头轻,不过可能没调好,弄得前面过重了。

-----------------------------------------
经过我巧夺天工的一番修复。恢复的差不多
电机座用502粘上了,还算解释,桨螺母用钳子狠狠的拧到拧不动。

---------------------------------------------
机头变形的部分可以用开水冲,epo材质有一定的恢复性,褶皱部分舒展了,没有原先那么夸张了,冲差不多了用纸擦干净,上泡沫胶,用纤维胶带固定。有些没法固定的创口可以用502,epo材质可以用502粘合,果然好材质。

------------------------------------
整流罩缺失的部分我用透明胶带蒙上,降低风阻。

----------------------------
碳杆有些开胶,把胶刮下来重新粘。

-------------------------
驾驶舱变形比较严重,需要用整流罩来固定底座的角度。

------------------------------------------
下面是视频。各位帮忙看看什么毛病。是不是头重 ,风大,手生,突然失去动力这几个因素。

谢谢参观。

网友A:
你是要FPV
?如果不是没必要这样的电机座,电调也不要这么大,重心要找对,最重要把模拟练好

网友B:
估计楼主以后要fpv    这配置  又是铂金60 又是加高电机座 看来是要穿云的节奏

网友C:
看视频,感觉是起飞后紧张操控过度导致炸机,起飞先拉高,然后减少油门,飞机有自稳性,不要急于修正姿态,顺着飞机的飞行趋势来操控,不要做大机动,因为这是滑翔机,另外,多花工夫在模拟上,少花工夫在改装上,只有飞熟了,飞好了,才知道哪些需要改,怎样改才最合理

网友D:
明白了,你飞机舵量太大,而且一起飞不敢拉升。起飞时有没有对准风向

网友:
重心对了吗

网友:
转弯时舵量不要太大,45度角即可,主要还是练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感觉是起飞后紧张操控过度导致炸机,起飞先拉高,然后减少油门,飞机有自稳性,不要急于修正姿态, ...

很中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你飞机舵量太大,而且一起飞不敢拉升。起飞时有没有对准风向

重心在机翼碳杆位置,确实不敢飞高,阵风有点大。怕吹跑了 呵呵。 下次往高了飞。

网友E:
铂金好盈装这上面,相当于大炮打蚊子!!!
而且还60a,哈哈,这机机20a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以后要fpv    这配置  又是铂金60 又是加高电机座 看来是要穿云的节奏

是啊。  有句名言是 越想便宜 花的越多,我就是差模拟器的钱。这次侥幸维修简单 。没花什么钱。但是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铂金好盈装这上面,相当于大炮打蚊子!!!
而且还60a,哈哈,这机机20a足够用了

我想的是一步到位,省的以后在入了。反正以后要第一人称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FPV
?如果不是没必要这样的电机座,电调也不要这么大,重心要找对,最重要把模拟练好

恩。是不是这样马力太大 不好控制? 我本打算一步到位。省的上了图传在换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心在机翼碳杆位置,确实不敢飞高,阵风有点大。怕吹跑了 呵呵。 下次往高了飞。

也不是往高飞,是大概30-50米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往高飞,是大概30-50米这样子

好的。下次我试试的。 模拟器已经在路上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一步到位,省的以后在入了。反正以后要第一人称的。嘿嘿

也不是这样造的,这机还是要减轻重量,60的铂金的重量和20的重量比比你就知道了,动力不完全是由电调决定的,电调只是一个环节而已,飞机还是要讲究轻量化,否则不一定好飞哦,奥拓车你非要装台宝马的8缸发动机在上面。既浪费又发回不出来,还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这样造的,这机还是要减轻重量,60的铂金的重量和20的重量比比你就知道了,动力不完全是由电调决定 ...

这倒是。重了可能就需要更快的速度了。更不好控制了。我还盘算着以后上图传怕负载太大烧了电调呢。 看来我想远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倒是。重了可能就需要更快的速度了。更不好控制了。我还盘算着以后上图传怕负载太大烧了电调呢。 看来 ...

从你的飞行来看,问题两点,1,多飞飞模拟器,对飞机的状态药基本形成条件反射后再飞模型,手上一定要轻要柔才行,2,看看飞机的重心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飞行来看,问题两点,1,多飞飞模拟器,对飞机的状态药基本形成条件反射后再飞模型,手上一定要轻 ...

好的。多谢了。

网友F:
加高的电机座导致中心后移,起落架改的实在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高的电机座导致中心后移,起落架改的实在太笨重了

重心后移了,前面就要家配重 ,对吗。再加上起落架的重量。飞机总重1公斤呢。是不是太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心后移了,前面就要家配重 ,对吗。再加上起落架的重量。飞机总重1公斤呢。是不是太沉了

我FPV整套飞机都没1公斤,你也太强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FPV整套飞机都没1公斤,你也太强化了

是吧。看来我早晚得把起落架卸了。

网友G:
从楼主的视频上来看   不能说明重心的问题   只能判断  至少重心不偏后  不头轻    其次  飞机的仰俯舵量太大了   非常的敏感   加上飞行经验的不足   感觉有点手忙脚乱     在其次的问题   飞机起落架完全不需要加固    不用起落架都可以    这种改装貌似牢固   其实加重 了飞行重量    影响了飞机的机动力     起飞后首先要达到安全高度   30米左右    然后想办法绕自己盘旋    冲浪者是个比较好飞的飞机   舵量合适的情况下   对调舵不敏感   就是操作有错误  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      最后谈一下你的尾转向改造结构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改造   飞机滑跑后速度加起来  机尾是抬起来的  失去了转弯效果  尝试下前三点的布局    滑跑全过程可以控制方向   你飞机不是嫌头轻么  你就把转向装到前面   目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重心在鸡翼的前三分之一处   希望以上能帮到你   祝爽飞

网友:
我全套fpv也才1•2公斤,楼主先别搞高配置,现什么都别改飞熟练了再提高配置

网友H: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楼主固定螺旋桨的那个垫片是不是装错了?应该是螺旋桨+垫片+螺丝的吧!~按楼主固定的方式,非常容易螺旋桨松脱,还有前面兄弟们所的那样,把你舵机的那条连接杆往里面插,减少控制的舵量。

网友I:
电调那叫一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的视频上来看   不能说明重心的问题   只能判断  至少重心不偏后  不头轻    其次  飞机的仰俯舵量太 ...

我就知道花时间发帖子不白发,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那叫一个浪费。。。。。。。。

浪费是指的贵了,还是电流根本用不到,还是说分量太沉?

网友J:
不喜欢起落架,降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楼主固定螺旋桨的那个垫片是不是装错了?应该是螺旋桨+垫片+螺丝的吧!~按楼主固 ...

你说的垫片也是一边是平的一边是坡的么?我以为这么装桨会自动找中,因为贴着垫片的那面眼比孔大不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浪费是指的贵了,还是电流根本用不到,还是说分量太沉?

我的X8给你参考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734&extra=

2013年2月买的破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喜欢起落架,降落不方便

你的头像我印象很深,曾经盯着看了好久。以前我怕磨坏jj,现在发现多虑了,炸机是便饭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X8给你参考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73 ...

我是不是应该再买个电调

网友:
我的直接抛出去了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再买个电调

铂金60留着以后上大机。。。。。买个40的天行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铂金60留着以后上大机。。。。。买个40的天行者就可以了

恩恩

网友K:
看得出楼主是有米的新人,还是循序渐进的好,新手就别整的那么重那么复杂,啥都有个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得出楼主是有米的新人,还是循序渐进的好,新手就别整的那么重那么复杂,啥都有个规律。

哪里哪里。。屌丝一根,。起落架已经拆了哈哈。加高的电机座拆了。准备换个小电调。老实了。哈哈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这样,来借鉴一下你的

网友:
这种机型气流对他的影响挺大。还有你那边气流稳定不稳定,如果有乱流炸鸡的原因就好说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倒是。重了可能就需要更快的速度了。更不好控制了。我还盘算着以后上图传怕负载太大烧了电调呢。 看来 ...

这点重量实在不算什么,冲浪者官方建议起飞重量才900g, 我们飞FPV,基本上都是1.3kg起。
5000的电池和图传。差不多有这么重。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的视频上来看   不能说明重心的问题   只能判断  至少重心不偏后  不头轻    其次  飞机的仰俯舵量太 ...

我改装的尾轮和楼主类似,速度慢的时候,尾轮起作用,真的尾部抬起来了,速度也够方向舵起作用了。

这样挺好的,地面不会翻掉。飞塞斯那的时候,降落之后,掉头滑跑回头,经常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改装的尾轮和楼主类似,速度慢的时候,尾轮起作用,真的尾部抬起来了,速度也够方向舵起作用了。

这 ...

确实是这样。后三点比较科学,不过我玩的冲浪者真的不适合起落架,这么轻的机子,降落擦地没损伤,而且安了起落架风阻太大,我都拆了呵呵,现在0.8kg,感觉不错。就是这冲浪者的重心靠后了,如果平衡还得在头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点重量实在不算什么,冲浪者官方建议起飞重量才900g, 我们飞FPV,基本上都是1.3kg起。
5000的电池和 ...

估计等我的技术能飞fpv了这架飞机也废了,哈哈。到时候可能出新的载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改装的尾轮和楼主类似,速度慢的时候,尾轮起作用,真的尾部抬起来了,速度也够方向舵起作用了。

这 ...

赞   冲浪是个好飞机

网友M:
不错你很爱动脑玩航模就应该这样,期待你更多作品!

网友:
加油,比我第一次飞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你很爱动脑玩航模就应该这样,期待你更多作品!

哈哈 。谢谢老顽童捧场

网友N:
我的也是冲浪者,我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我的的舵量是±30°,这样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也是冲浪者,我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我的的舵量是±30°,这样合适吗???

我没有调舵量,操控的时候少打点就好。模拟器连练好降落 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4-05-16):
每个航模爱好者都是这样起步的,相信自己,会越飞越好!

网友:
楼主现在可以飞了吧住。准备入手第二架冲浪者

网友:
30A的电调就够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冲浪者,建议开始不要搞得太复杂,简单练手够用就好,花太多精力改造没有太大意义。折腾的日子还在后头哪

网友O(2014-10-29):
嗯嗯,跟我第一次飞一样,直接就栽下来,头报废,主要还是不了解这飞机性能,不过楼主这配置太重了吧,我的才600g,用的xxd30a电调,2208电机,挺好飞的,一节电飞个个把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