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后有一个电机不转,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4-03-29):
配置:naza lite + GPS,3s 4000mah,铂金30a,朗宇3108 900kv
电机
,飞越650机架。
没有上桨前,解锁,所有电机均能转动,等把桨装上后,3号电机不转,再把桨拆下来,又所有电机都能正常转了。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桨太重了?求解。谢谢!!

网友:
你应该说的具体一点 或者上个视频 不然没法回答 只能猜测。据本菜鸟猜测 那个电机电调还有飞控的链接处可能有虚位吧?要不然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啊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三条线是焊接的么?如果是可能虚焊了,如果是香蕉头,都去掉焊接上试试!

网友B:
电机,电调,虚

网友C:
校准电调

网友D:
还是油门行程校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