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5.8 600mw 32频点的问题

楼主(2014-03-29):
请问,用过这个图传发射的大神,这个可以使用5V的电源供电么????

网友A:
    这个标的最低电压是7v,5v估计不行,太低了

网友B:
5V自己接线跳过DC-DC

网友:
12V可以直接用

网友C:
我刚买的这套图传,你用5v电压太低了估计带不动,我用2s和3s电池都没问题,今天拉距了哈无阻挡情况下效果还不错估计有300米左右前面没路了,还没上过天

楼主:
在有劳大家。。看图。。。这两个接法对不。。。哪个接法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这套图传,你用5v电压太低了估计带不动,我用2s和3s电池都没问题,今天拉距了哈无阻挡情况下效果还 ...

请看下7楼的问题。谢谢

楼主:
请看下7楼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自己接线跳过DC-DC

请看下7楼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的最低电压是7v,5v估计不行,太低了

请看下7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这套图传,你用5v电压太低了估计带不动,我用2s和3s电池都没问题,今天拉距了哈无阻挡情况下效果还 ...

LZ这图传 能传多远呢?原装天线

网友:
肯定不行了,
如果你一定要用,那就只能拆机,跳过他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图传 能传多远呢?原装天线

我昨天地面测试了哈,在我们这边一块工地还没开建的,从头走到尾大概300米以上前面没路了信号正常,身体遮挡住就有点闪頻(5.8g穿透确实差,无遮挡信号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有劳大家。。看图。。。这两个接法对不。。。哪个接法好点?

       地线必须全部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必须全部连起来~

您能详细说说么。。。除了地线接起来。。1、2 的接法哪个最优。

网友E(2014-05-10):
引用 楼主:
在有劳大家。。看图。。。这两个接法对不。。。哪个接法好点?

好像都不对吧,第一个,摄像头主要是去黄线(视频),黑线(GND)来读取模拟信号。第二个,一个电源多余了,且根本就没有接入摄像头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有劳大家。。看图。。。这两个接法对不。。。哪个接法好点?

图二  然后接上黑色地线  不然干扰死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都不对吧,第一个,摄像头主要是去黄线(视频),黑线(GND)来读取模拟信号。第二个,一个电源多余 ...

谢谢,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二  然后接上黑色地线  不然干扰死你 ..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2014-08-27):
不发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