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改无刷航模电机

楼主(2014-03-29):
最近拆了个希捷的老硬盘里面的无刷电机是可拆的所以就想改个无刷云台电机,查看一番后觉得可以改因为以前的朗宇电机被我改成了云台电机不过问题也来了我数了下有12个绕组8个连体的磁极网上也没找到绕法不知道怎么绕了听说有人改成功了想在此请教下高手怎么绕线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改不了吧

网友A:
硬盘电机你拆得开吗?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机你拆得开吗?

拆芯片用热风枪吹下就拆开了

楼主:
希望高手来啊,为什么不买;;;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14-05-29):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
有的折腾了

网友B:
楼主,硬盘电机可否用作四旋翼的电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硬盘电机可否用作四旋翼的电机啊。

笔记本和老台机的硬盘是5400的 ATA100以后基本都是7200转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2014-06-28):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和老台机的硬盘是5400的 ATA100以后基本都是7200转的~~不知道行不行

要是能用的话一定很好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用的话一定很好动平衡

这个当然了~不过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硬盘电机可否用作四旋翼的电机啊。

根本带不动

网友:
楼主数码之家debase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我有好多,没什么力气的,改了用来做小电磨不错,可以磨一些小工具,没试过用电调驱动这电机。

我试过用电调驱动,调速效果还不错,不过在低速阶段启动不太顺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光驱里的无刷电机貌似不错!LZ试试!

折腾过了,规格差的太多了。

网友:
担心功率不足

网友:
电机按照玩具2n3p的规律,两个磁极和定子3个级的规律,磁铁多一倍转速低一半

网友(2016-02-25):
我拆过,不过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折腾过了,规格差的太多了。

本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扭矩就无法达到,除非你重新绕线。

网友:
主要是硬盘电机也要驱动的电调能不能带硬盘电机你可以实验下硬盘马达最高7200转也是3线

网友:
看看电机原理,然后在绕

网友: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H(2016-06-23):
期待怎么改啊,我这废硬盘好多

网友I:
看不了啊看不了

网友J(2016-07-25):
楼主改成功了么

网友J:
不指望能回复。因为我主要是想拿点分

网友K(2016-08-26):
我这还有几十块硬盘呢

网友G:
光驱里的无刷电机貌似不错!折腾过了,没成功。

网友L(2016-11-25):
不管是多少磁极,一般定子都是3P,就是说是3的倍数。相邻的3 个都是一样的绕法,再旁边的三个一般都是反相绕法,主要是看你希望定子绕组是串联呢还是并联。可以参考一下原来的电机的绕法,再估计算一下原来的KV数,以及改绕后的KV数,这样就可以根据原来的圈数知道改绕多少圈了

网友M:
把磁环拿掉,换上强磁快

网友M: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N:
驱动比较贵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光驱里的无刷电机貌似不错!LZ试试!
磁钢都没力气

网友P:
牛,,,,,,可以看看,到时候能搞出来不

网友Q(2017-12-08):
人家说的是做云台电机,硬盘电机足够平稳,除了重点完全胜任

网友R(2018-02-20):
磁钢不行,白费力气,作为一般使用可以直接用无刷电调驱动,我有引线图

网友S:
扭矩不行

网友T:
我每天看貼無數,
基本上不回貼。
後來發現這樣很傻,
很多比我註冊晚的人分數都比我多,
於是我就把這段文字保存在記事本里,
每看一貼就複製粘貼一次。
幫LZ把貼子頂上去。
順便掙點分

网友U:
拆过,屁股不好拆的

网友V:
折腾创新精神可嘉呀

网友W(2018-08-07):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