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小飞机,求高手给点配置建议

楼主(2014-03-29):
  入模半年了,飞过塞斯纳,也飞过两次涵道,还是个很嫩的新手,所以对于飞机的电配如何配置能够达到合理还不是很清楚,看高手们说电配不应该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注重效率,也就是说能够做到又爽飞又省电,最近做了个e330飞机,以前也没飞过这类飞机,对于电配有如下想法,不知道合理不,请各位给个建议:

    飞机空机重600g,1.2米翼展。想配置朗宇X2820,900kv电机,60A电调,4s,2200mah电池舵机使用3001或者3003标准舵机,这样配置合适么

机头罩刚做完发现有点长,电机放在里面够不到前面,所以后来裁了7cm左右裁完后弄掉很多漆,还没重新喷,这 ...

机头罩刚做完发现有点长,电机放在里面够不到前面,所以后来裁了7cm左右裁完后弄掉很多漆,还没重新喷,这 ...

网友A:
这个机型小舵机就行,900配4s上13x6.5桨马达可能有点过载。倒是应该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小舵机就行,900配4s上13x6.5桨马达可能有点过载。倒是应该很暴力。

额,我做的舵机安装口是按照标准舵机制作的。。。。

网友:
这个飞机好漂亮

网友:
舵机确实小的就够了

网友:
标准的30E 参考其他30e 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不能发帖啊

网友:
同问  翼展60长78的kt板机要用什么样的配置

网友:
电池用3S 2200mAH,4S是会出问题的。12~13寸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