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抽风?上视频求原因

楼主(2014-03-29):
DJI f550动力套装   naza V1  天地飞7 ,服役快一年了,偶尔抽一下   初步怀疑电机问题  昨天开始 一块电抽几次,现在不敢飞了,求原因
留意:00:06秒开始 ,和33秒的

网友:
你先确认是不是遥控跳舵。我以前有个天9就有跳舵的毛病 你找个舵机单独接 接收机 然后 快 速 的打一个杆试试看有没有卡顿或者是延时,每一个杆都试试看。  手持设备上的看不到视频

网友:
我的6轴也是NAZA 有时候抽筋角度在50度以上。感觉要翻过去了!跟你这个一样,只是角度大很多

网友:
lite 也这样

楼主:
想知道  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调,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的毛病,我组过一架F450,比你这抽得厉害,是飞着飞着突然180度翻过来,倒扣在地上,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调,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的毛病,我组过一架F450,比你这抽得厉害,是飞着飞着突然180度翻过来 ...

电机缺相?  还是堵转的原因  电机我拆开过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电机服役超时,一般电机服役40小时以后,电机轴承里边的润滑油会因为摩擦、高温后,逐渐汽化挥发一部分,这样一来救护导致轴承干涩。偶尔就会发成瞬间堵转。楼主拆看看看轴承的结构就明白了。电机不是一劳永逸的消费品。看视频,电调没问题,悬停不定位就是这个道理。我的意见只供参考,不对可以忽略而过!!!

网友:
都是右側抽動!多試幾次看是否都相同側
如果無誤!把電機、與左側對調試試(狀況依舊) 再不行連同電調一起對調
測試看看會不會往左抽,如改變了抽動方向 答案因該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服役超时,一般电机服役40小时以后,电机轴承里边的润滑油会因为摩擦、高温后,逐渐汽化挥发一部分,这 ...

需要上润滑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