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单独供电试飞成功

楼主(2014-03-29):
  自己都用上了高压舵机不搞觉得有点浪费就折腾下,研究一个星期终于找到连接线路的方法,就是一个不支持高压的普通接收机和一个支持高压的三轴陀螺还有四个高压舵机跟电机电调分开供电,目的是高压舵机能用上高压电!
  用一块2S 7.4V 1800(重量90g左右) 2S电池直驱接上三轴陀螺,电池满电是8.4V我的舵机能支持到8.4V,尾舵机线上的正极红色线加上两个3A降压电阻管串联可以7.4V降到6V给尾舵机供电,不加的话舵机有点发热,因为尾舵机不段修正动作频率高!
   普通接收机不支持高压所以要用一个2~6S转5~6V UBEC降压器给接收供电,电调BEC线上的正极(红线)去掉只有白线和黑线插上接收机就可以!电池用6S 3300飞机起飞重量2.20kg!
补上:(500不装6S 3300电池就装上2S 1800电池一起是1610g,而6S 3300电池540g)

  很多模友都认为500没必要改单独供电,主要是加重了,如果2S电池用的不大还可以!个人喜欢就改上了,舵机力量就不对比了,如果有模友想改的可以参考一下!

注意:不懂接线的不要参考,连接线路的时候要小心看好对接正确,否则烧坏设备!!!

上图~~
1800电池刚好放进空机里,大齿盘下方的是UBEC6V输出连接接收机,BEC输入电源线跟陀螺输入电源线并联

高压尾舵机

黑色那个就是两个3A降压管

线路连接详细图!!

网友A:
2.2KG 再高压也没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
好重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KG 再高压也没什么意思了吧。

2.2kg-100g=2.1kg  如果用3300铵电池原装起飞重量是2.1kg就是4.2斤是改单独之前的重量,我也不知道500来说是重了还是刚刚好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电机?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C:
换个高压接收机,世界都清净了

网友D:
同意7楼朋友的说法

网友:
来一段视频优势出来了,计较重量的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7楼朋友的说法

网友E:
500就不用改了吧?

网友:
我带是觉得可以改12S,有条件的话.

那绝对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就不用改了吧?

一般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压接收机,世界都清净了

那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电机?

电机是GT的!!

网友F:
500没必要吧~~~~你就是换个4个KST515舵机,现在电调的BEC也足够供电了。飞机越轻飞着越爽,这样500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没必要吧~~~~你就是换个4个KST515舵机,现在电调的BEC也足够供电了。飞机越轻飞着越爽,这样500太重了

其实重也不太明显,我的500带2S 1800电池称了1610g重,不带6S 3300电池(540g),亚拓空机带电机都1210g了,只要是我的3300电池重了!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G:
1. 我试过给华科接收ubec 6v(这里ubec由一个3s电池供电)供电舵机信号线接接收,电源线接2s(跟ubec供电不是一个电池)这样。舵机转起来会乱的。他们说什么接地线不一样不能用。
2. 把ubec接到舵机直供的2s电池上,这样舵机会听话些。但是还是不有问题。(电源同一个2s)
3. 把舵机全部接到k8上。k8 2s直接供电。ubec接接收和供电2s电池。接收k8只连信号线。这样舵机正常多了。但是达不到像直接6v全部供应那样顺滑。。(电源同一个2s)

他们学工科的说什么不是同一个接地线(好像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懂)不能混在一起用。信号会出乱。
但是证明有一定道理,具体解决方案我也没法。但是第3个方案最可行但是还是有点缺陷,不知道永久了会不会出问题。之前看过很多这样子改的帖子,好多说用久了会出问题。最好用可以双路供电的bec分别给接收和舵机陀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我试过给华科接收ubec 6v(这里ubec由一个3s电池供电)供电舵机信号线接接收,电源线接2s(跟ubec供 ...

600 700很多都差不多,可以参照一下大机,但用的全是高压接收也是7.4V直驱入接收机上`陀螺仪也是7.4V舵机,所以跟我的也差不多!电调 接收 陀螺 舵机 全是共地用一条地线,我的方法也是一样,全是共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600 700很多都差不多,可以参照一下大机,但用的全是高压接收也是7.4V直驱入接收机上`陀螺仪也是7.4V舵机, ...

你的方案和我的方案3是一样的。这样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方案和我的方案3是一样的。这样还是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

舵机会行程不顺畅会出现一格一格的走,急停还容易抖舵,还会出现发热严重。
我吧2s电池过放掉剩下6.8v的样子按方案1到方案3那样一个一个实验问题没有解决。说明问题有可能不是接收和舵机电压差的问题。
还有我用天地飞接收这样接上面现象会小一点
用华科devo接收问题大一点
还有用kst的725 525舵机问题小一点
用泰式的gs503 504问题大一点
总之问题多多少少存在。我觉得是ubec接地问题,但是至于为什么贴地飞接收和kst问题会减轻现象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会行程不顺畅会出现一格一格的走,急停还容易抖舵,还会出现发热严重。
我吧2s电池过放掉剩下6.8v的 ...

我倒是没有你这种像,接收机是天地飞7,陀螺是ZYX-S2,就是之前尾舵机525有发热,用两个压降管降到6V就没温度了!!我下次飞行注意一下看如何!!

网友H:
剛接觸ds215mg時,聽說215很耗電怕好盈天行者40a的線性3a bec撐不住,就又找一顆外掛好盈ubec 5~6v 3a
接線前先用電表確認40a電調的電池輸入和bec輸出是共地,外掛ubec輸入輸出也是共地
所以將ubec輸入正負極直接銲到電調的電池插頭,輸出則只留紅線
電調信號線沒做改直接插接收機,電調bec負責供應接收機,三軸陀螺儀和三個斜盤舵機
尾舵機ds215mg則從信號線接頭將紅線剪掉直接接至ubec輸出紅線,黑線和白線同樣直接插至陀螺儀
ds215mg由ubec單獨供電,測試後結果一切正常

网友I:
我试过用2S单独给舵机供电,接收机和3轴用电调BEC供电。
舵机信号线分离插3轴上,红黑电源线接2S电池,舵机、接收机、3轴共用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剛接觸ds215mg時,聽說215很耗電怕好盈天行者40a的線性3a bec撐不住,就又找一顆外掛好盈ubec 5~6v 3a
接線 ...

嗯!所以全都是共地的,很多模友担心的是***UBEC不知道那天会不会出问题断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用2S单独给舵机供电,接收机和3轴用电调BEC供电。
舵机信号线分离插3轴上,红黑电源线接2S电池,舵 ...

貌似你这个方法更好,少了外接UBEC!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用2S单独给舵机供电,接收机和3轴用电调BEC供电。
舵机信号线分离插3轴上,红黑电源线接2S电池,舵 ...

你好。怎么共用地线。这个地线怎么接?????

网友:
改来改去,既增加了费用,也增加了重量,最重要的是浪费了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怎么共用地线。这个地线怎么接?????

2801、3GX,两者是有正负电源线相连的,我做的那个插头引出来的地线插在2801接收机的多余接口上,这样就共用地线了。

当然用高压接收机最简单可靠了,但前提是你得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2801、3GX,两者是有正负电源线相连的,我做的那个插头引出来的地线插在2801接收机的多余接口上,这样就 ...

我就是没有高压接收。我是华坑12s用的是华坑devo接收。我的陀螺是k8。
我现在接收用好赢的3a ubec  6v供电。k8和舵机用2s直驱(ubec的电就是从这个电池取电)。
这样的话我怎么接地线???把ubec的输出6v负极线接到2s的8.4v负极上????这样8.4v的点会不会倒流进ubec的6v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没有高压接收。我是华坑12s用的是华坑devo接收。我的陀螺是k8。
我现在接收用好赢的3a ubec  6v供 ...

“把ubec的输出6v负极线接到2s的8.4v负极上”

UBEC的输入输出本来就是共用地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ubec的输出6v负极线接到2s的8.4v负极上”

那为什么我的舵机还是不能很正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