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406的大旋钮按键

楼主(2014-03-29):
   308、406、4010应该都这样,中间那个大大的编码开关,是既可以旋转选择选项又可以按下以作为确认键,可转动的间隙偏小且很松,很容易转过头,定位到一个选项上按下的时候又很容易跑到另一选项去,好吧我在设置里面选中降低旋钮灵敏度后,却又需要转动2格才能跳到下一项,更不方便。建议厂家别用这种便宜的普通编码开关,为了用户操作体验,定制专用开关把每一格的间隙调大调紧,1千好几的东西别为了省这点成本让操作体验变差!
   还有一点也要吐槽,充放电功能都搞得如此齐全了,竟然不给搞个恒流恒压可调电源输出模式,而这个很有实际用途的模式只需几行代码而已!
   另附上说明书,貌似官网的下载链接不给力,难以下载成功。
    http://yunpan.cn/QIk3RZfbmnGdB

网友A:
呵呵 我虽然还没有买,不过本地308DUO也有6台了,确实是个问题,按下去确定的那一下一定别手抖了,没吃饱饭的别玩充电了,厂家确实应该在这个按钮上下点功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虽然还没有买,不过本地308DUO也有6台了,确实是个问题,按下去确定的那一下一定别手抖了,没吃饱饭 ...

好形象啊。。。操作充电器也锻炼你的手定力我的好像没有感觉到这问题,可能是我按确认时,是用两手捏着圆盘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形象啊。。。操作充电器也锻炼你的手定力我的好像没有感觉到这问题,可能是我按确认时,是用两 ...

难道我有帕XX症前兆?我两个手捏着也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有帕XX症前兆?我两个手捏着也不得

哈哈,以前按之前都是确认再确认,现在升级过之后好像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