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GPS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9):
今天下午飞四轴时,切到GPS模式时飞机突然向左后方飞速度很快吓死了,那里还有辆小车,GSP已搜到星蓝灯常亮,自稳和定高模式都正常很稳!

网友:
gps不水平吧。

网友A:
GPS 平不平 没关系吧  ,楼主 自己查 日志吧, 看看那时候飞控为神马要 飞机 朝左后方走去。。。。。 APM  一切皆有记录-------- 只要有尸体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 平不平 没关系吧  ,楼主 自己查 日志吧, 看看那时候飞控为神马要 飞机 朝左后方走去。。。。。 APM   ...

黑匝子   马航就因找不到黑匝子所以找不到原因

网友B:
MP 显示搜到多少颗星?

网友:
罗盘没校准!

网友:
我第一次罗盘没校准直接开GPS斯这样的。。。校准后就定钉子了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明白了,磁罗盘方向安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 显示搜到多少颗星?

没电脑看不见

楼主:
校准了,今天我这是阴天,是不是天气影响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明白了,磁罗盘方向安装错了

磁罗盘方向朝前向着机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罗盘方向朝前向着机头

连上mp,将机头对准北方,看看mp上罗盘是不是对着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mp,将机头对准北方,看看mp上罗盘是不是对着N

是对着N

网友:
重新校准一遍罗盘,罗盘远离电池和大电流电源线,我之前也是像LZ一样突然就往一个方向偏,重新校准了一次罗盘就好了

网友C:
楼主上一张机机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一张机机图片看看

网友C:
看不出GPS模块是什么样子……
你确认机头指向地理位置东南西北,MP罗盘依次显示ESWN??

网友A:
再 有个提议, LOITER 模式 远离小区 楼房, 我试过在小区 楼间 会 发疯狂奔 要撞墙的样子。  在 体育场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GPS模块是什么样子……
你确认机头指向地理位置东南西北,MP罗盘依次显示ESWN??

这张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 有个提议, LOITER 模式 远离小区 楼房, 我试过在小区 楼间 会 发疯狂奔 要撞墙的样子。  在 体育场 就 ...

改天去公园试试

网友:
这明显罗盘方向和飞控方向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楼主在哪里飞的?不要在楼宇间  卫星信号会通过楼宇反射到GPS上 让APM以为自己定位成功而GPS灯变成常亮,在楼宇间飞行 定高就好了 最好不要用GP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