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自旋翻太嗨,齿轮飞了~

楼主(2014-03-29):
今天977首出外场,还是老感觉,动力太肉啊。和那个海边飞的视频没法比。尝试做了一下彩虹,风压住,拉不起来。
无奈只好试试看自旋翻,先倒飞悬停几圈,很好控制。看来有戏。
直接拉高做,意料之中的完全控制得。就是螺距要打
很大,不过一把成功。看来这个977的三轴很给力啊。手法和450没什么差别,
只有2个电池,索性疯狂的自旋翻飞完。正在hi的时候突然一个无动力炸了。下来一看悲剧了
无刷的电机齿轮掉了,这个我刚到手就发现电机齿轮没上完到位,大意了,没想到这个也能飞出
好在还有一架备用机。否则真的歇菜了,另外问一问,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尺寸的铜齿轮卖?

楼主:
刚想把第二台机的齿轮加固,发现问题了,手一抠轻松的拔出齿轮。。。。

网友:
不用担心扫齿?

楼主:
现在用了轴承胶大力沾上,再飞掉没法子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才能飞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楼主加油

网友:
齿轮没有找到吗?我今天早上连杆飞了我还找到了。

楼主:
那么大的草地,不可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的草地,不可能找到的

您还别说,我曾经在足球场丢了一个螺丝,死活没找到,后来又炸鸡了,找零件竟然把那个螺丝找到了!真的很巧!

网友A:
  看了樓主的帖後,已檢查馬達齒一趟,沒有異樣。但練自旋翻炒機時馬達齒真的出走了,好在能找回,全身而退!

网友B:
马达齿很紧啊,我的很近,但是不太耐磨,有轻微凹槽了,我想往里敲进去一些,磨的差不多了再敲出来一下,大齿比较薄铜齿比较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樓主的帖後,已檢查馬達齒一趟,沒有異樣。但練自旋翻炒機時馬達齒真的出走了,好在能找回,全身 ...

兄弟运气真不错,我是直接没找了,我认为这么大的草地是很难找的。

昨晚我拆了另外一台机的齿轮时候发现了,977的齿轮和轴的配合是正公差了
就是孔明显大。。不上胶水可以轻松的滑动

上了轴承胶一个小时我检查。手依然可以扭下

我果断改了用2组份环氧树脂胶水,今天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齿很紧啊,我的很近,但是不太耐磨,有轻微凹槽了,我想往里敲进去一些,磨的差不多了再敲出来一下,大 ...

我也有这种想法,打算到时候反过来装一下。就可以上下各用一次

网友:
加工精度需要改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种想法,打算到时候反过来装一下。就可以上下各用一次

我现在十八起落了,铜齿有轻微凹槽了,但是铜齿特别紧,小心的敲了好多下还是一丝不动,再敲进去1.5mm左右才能露出电机轴,而且这样可以跟大齿对齐,可以省一次,大齿上面还有铜屑呢。

网友B:
铜齿已经轻微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齿已经轻微磨损了。

你这是炸到泥地里面灰尘没洗掉,异常磨损吧?
正常的铜齿虽然会磨损但是不会一下子磨成这样。

网友C:
其他还好,就是动力差,我的也是齿轮炸扫了,现在哪里有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樓主的帖後,已檢查馬達齒一趟,沒有異樣。但練自旋翻炒機時馬達齒真的出走了,好在能找回,全身 ...

偉Sir,你真好彩

网友:
帮顶,这小JJ现在很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他还好,就是动力差,我的也是齿轮炸扫了,现在哪里有的买

   受原裝控所限,它的螺距行程很短,目測大概正負十度,我 120 或 gcp 都設正負十三度,希望遲些有高頻頭出現,可加大螺距量。暫時唯有習慣翻滾時推盡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原裝控所限,它的螺距行程很短,目測大概正負十度,我 120 或 gcp 都設正負十三度,希望遲些有高頻 ...

是了,就是被那个控限制了,高频头不知几时才有,

网友:
直接换成HP14000KV的电机       绝对爽到暴

网友:
我朋友的电机齿也飞没了、掉草里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