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固定翼终于飞起来了(烈火EPP)

楼主(2014-03-29):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烈火EPP终于飞起来了!

首先非常感谢论坛里一位资深的直固双修的大师。
从选机、装机、修机,到操控技术都通过QQ群给了我极耐心的指导。

烈火 FLAME EPP 3D:
翼展:1米
起飞重量:750克
马达:朗宇X2216 1250KV
电调:好盈铂金40A
舵机:银燕ES08MA金属齿
桨:皓业1047
电池:3S 2200mAh
接收:AR6110E
控:DX7 美国手

菜鸟无技术可言,还只敢正飞,降落技术太差。

网友A:
haha哈哈 怎么老右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ha哈哈 怎么老右转呢

呵呵,因为我现在练的降落是这个方向。每飞一圈都想尽量“低空低速”在跑道上找降落的感觉。

早几天,降落炸得老惨了。。。。

楼主:
谢谢鼓励。我继续加油。

网友B:
降落油门控制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油门控制很重要

明白,谢谢指点。
以后练习,我尽量不用切熄火的方式,要习惯用油门来控制飞机的最后的翱翔。。。

网友:
降落时带一点油门和升降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原来玩什么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原来玩什么模型的?

呵呵,玩了3年450,乱飞的。总觉得固定翼才是正真的灰机。
还有这个1米的EPP还是比450安全不少。

网友:
恭喜,祝贺首飞成功。望继续努力,再接再励,发扬光大。特此贺电

网友D:
你的飞机太重了,把电机和电池都换小点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飞机太重了,把电机和电池都换小点更好飞。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飞机不能一味追求动力,追求高配置,结果是飞机变得臃肿沉重,像个运输机一样,呵呵。

初略算了一下:

现在的配置                                 ——>  更新配置
电调:好盈铂金40A = 45克           ——>  好盈飞腾30A = 26克(可以减轻19克)
电机:朗宇2216KV1250 = 68克    ——>  朗宇2212KV1250 = 56克(可以减轻12克)
电池:格氏3S 2200mAh = 210克  ——>  花牌3S 1300mAh = 120克(可以减轻90克)

总共能减轻:120克左右

就是不知道30A的电调(BEC=5V/2A)够不够? 这些不能再减了吧?

网友E:
请问您设置拉力线了吗?

网友E:
我的飞机刚到时 悍马3d 请问您把电池放在那重心不靠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设置拉力线了吗?

设置了一点点右拉角,基本没有下拉角。

飞起来,就是在低油门慢飞的时候,一直要拉住升降舵,否则会低头,
但全油门比较快平飞的话,就不会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机刚到时 悍马3d 请问您把电池放在那重心不靠前吗?

呵呵,我们是同样类型的飞机,多交流交流。

我的电池和电调分别绑在起落架木固定块的两边。(如果不粘在木头上的话,机身海绵很容易破裂。)

我的电池比较重(3S 2200mAh 210克),绑在起落架位置上,重心在机翼碳纤加强杆往后半个厘米的位置。
我也觉得重心还应该后一点,所以我装电池的时候,尽量往后靠。
但如果你是3S 1300-1500mAh的电池的话,我估计绑在起落架还要偏前一点位置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是同样类型的飞机,多交流交流。

我的电池和电调分别绑在起落架木固定块的两边。 ...

呵呵,我也是2200的电池,电机是2217 950的。我下午回家改改准备试飞一下。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网友E:
顺便问一下,遥控器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吗?呵呵 我是个新手,希望您不要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遥控器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吗?呵呵 我是个新手,希望您不要烦。

都是新手。

我的是DX7 美国手,简单经验:
1、Wing Type 选择 Flaperon,就可以用2个通道控制2个副翼,不要用Y线。(其它控应该可以设置混控来实现。)
2、同直升机的“熄火”,固定翼也要设置一个油门锁定的开关。安全。
3、悍马EPP是3D机,比较灵活,新手最好设置副翼和升降D/R和EXP,不然很难控制。(我的升降和副翼D/R=70%,EXP=30%)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新手。

我的是DX7 美国手,简单经验: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我新手,技术比你好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新手。

我的是DX7 美国手,简单经验:

油门锁定的开关是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锁定的开关是怎么设定?

学习前辈经验:

图解: DX7/DSX7 固定翼设置油门熄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X7%2B%D3%CD%C3%C5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飞机不能一味追求动力,追求高配置,结果是飞机变得臃肿沉重, ...

2212电机配30A电调应该没问题,因为电调的散热条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前辈经验:

图解: DX7/DSX7 固定翼设置油门熄火

谢谢,学习了。
我昨天也试飞成功了。

网友:
低空飞行,近身飞行,大迎角降落。楼主技术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