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HDMI 转AV 模块测试视频

楼主(2014-03-29):
我们测试了两台典型的相机, 一台是SONY NEX5 50i ,另外一台是SONY NEX 5R 60i 。

大 陆销售的SONY 相机大部分是 50i 的,而港版或者欧版的SONY 相机有部分是60i 的,不同之处是帧率不同。

我们测试了RCD3015G 基本功能,和各位模友分享,其他不多说了,看视频。

网友:
讲的很详细,必须支持

网友A(2014-08-08):
你好,我也买的这个模块,为什么很不稳定啊,每次开机有时候找不到信号,灯快闪,偶尔偶尔可以常亮,接收机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模块灯正常的时候录像可以用但是照相不能用,具体过程是,相机打到遥控快门,自动对焦,关闭照相显示 ,用的闪迪42G卡,照片大小是7M
1,录像停止照相三个状态时模块的灯都正常,排除模块故障
2,停止到录像,录像都停止(间隔5秒以上)都没问题,排除光纤故障
就是照相不能实现,屏幕显示一直对不上焦,总是在对焦的感觉就是照不上,是不是照相设计的频率太快没等对好焦就又进行下一次照相了?还是我的相机那设置的有问题啊?我的相机是索尼5N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2014-09-13):
相机关闭自动检视。

还有, 可以先把相机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买的这个模块,为什么很不稳定啊,每次开机有时候找不到信号,灯快闪,偶尔偶尔可以常亮,接收机 ...

我重置后跟你一样~搞得我又买多一个模块.原来是相机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