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航空层板和普通椴木层板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4-03-29):
我看过一些模型的层板比较薄,同样的厚度下,模型用的明显比普通建材商店卖的三合板硬度好。
淘宝上有卖普通椴木层板和航空层板,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可否用普通便宜的椴木层板替代航空层板?
如果有好的商家可以给我推荐,不让做广告,麻烦模友可以给我发站内信。
谢谢了。打算买点层板。

网友:
同求,站内短信,谢谢!

网友:
椴木层板算是航空层板中最常见的一种,当然也有桦木做的航空层板,价格自然要贵点。

网友(2015-02-17):
航空层板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用优质木材卷刨成一定厚度的木皮,用普通粘合剂加压粘合成薄板,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基本属于这一类,除了1毫米左右的采用桦木制作以外,大部分较厚的规格都是椴木层板(纹理比较松散一点,更白)
还有一种高级货色,早年专业航模运动员用来磨制螺旋桨的,是优质桦木片与环氧树脂层叠后加高温高压成型的,硬度堪比今天的POM之类高分子聚合物,各向同性方面也要比普通层板大大提高。只不过这种材料因为比重偏大,制造工艺繁琐,现在很少见了,被更好的复合材料所替代。

网友:
航空层板名称被叫滥了,最早被称为航空层板的是指用桦木等硬木为原材,早期用酚醛树脂,后期用环氧树脂等做粘合剂,工艺过程用较高的机械压力,使层板有较高的密度、强度,很硬,重量也比较大,基本不怕水。规格有多种,最薄的有1mm的,厚的有10mm以上的。50年代以前用于螺旋桨飞机生产。也有用于载人的滑翔机、摩托艇船壳的。非航空层板或普通层板,习惯称胶合板。原材用硬木、软木都有,软木居多。粘合剂也有用酚醛的、脲醛的、辅助胶用白乳胶。密度、强度比航空层板差很多。现在的被叫做航空层板的,多数是椴木层板,很软,便于激光切割加工、数控雕刻加工。特点比较平整,密度小、强度低,重量也比较轻。所用的胶类的原材料:酚醛:甲醛+苯酚、脲醛:尿素+甲醛。这两者甲醛都是低价原料,为降成本多加甲醛:这就是甲醛超标的根本原因。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