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点锁定为何不生效?

楼主(2014-03-29):
大家好。
我设置了智能方向控制,在调参软件中拨杆检验设置正确。但在gps飞行时,四轴离开返航点超过10m,推俯仰和横滚杆依然由机头方向决定,并非说明书所描述的那样向下推俯仰杆运动方向会返回返航点。
请大家指教。

补充:我是从电机启动就一直放在返航点锁定上。 难道起飞时先关闭智能航向,当需要时再拨杆?明天测一下。

网友A:
有开到GPS模式没? GPS要有6颗以上的星,最好离个15米以上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到GPS模式没? GPS要有6颗以上的星,最好离个15米以上
楼下补充

就是gps模式起飞的,已离开几十米远。起飞时绿灯闪烁多时,应该确定收到了足够多的卫星。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情况,你起飞的时候先打到普通模式,起飞后在打到返航点锁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情况,你起飞的时候先打到普通模式,起飞后在打到返航点锁定就好了

感谢回帖。昨天测试过,确如你所说,起飞前先关闭智能返航,需要时再达到返航点锁定。30米外拉俯仰杆回到起飞点附近。
另外发现回到起飞点几米时,需要放开俯仰杆,否则会变成机头方向的俯仰后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昨天测试过,确如你所说,起飞前先关闭智能返航,需要时再达到返航点锁定。30米外拉俯仰杆回到 ...

恩恩 说明书有写回到返航点10米范围内,又会自动切换成航向锁定模式。

网友:
他应该设计到返航点上空自动悬停 不管是在压着后退杆与否他都会停止才对。

网友:
这个需要切开关来激活的

网友:
目視距離因該不足飛遠點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锁定,我一直没搞明白,也没有使用过,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理解航向锁定:就是我起飞时机头朝 ...

这是我从别的帖子学习来的,图片是下载借用,感谢原作者。看完这个应该就能理解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别的帖子学习来的,图片是下载借用,感谢原作者。看完这个应该就能理解了吧。

一般设绕点多还是航向锁定,或者返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别的帖子学习来的,图片是下载借用,感谢原作者。看完这个应该就能理解了吧。

谢谢,大概明白了,我觉得这两个功能里,最常用的应该是锁定返航点,往回拉的这个,呵呵。。

网友:
额滴个神呀,说明书里很清楚了就是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昨天测试过,确如你所说,起飞前先关闭智能返航,需要时再达到返航点锁定。30米外拉俯仰杆回到 ...

这是因为GPS精度不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