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j10抖舵

楼主(2014-03-29):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105歼10在没有动遥控器的情况下,升降舵面包括鸭翼会突然动一下,没有规律,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控?
天地飞的吧?

以前我用天9II2.4G地面放着不动,自己偶尔会动,但是在天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找黄大师问问

网友B:
我的副翼和襟翼有时也会有这种现象 估计是混控板的原因了 要门就是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天地飞的吧?

对,天9,不应该是遥控和接收的问题,因为我把它换到别的飞机上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副翼和襟翼有时也会有这种现象 估计是混控板的原因了 要门就是接触问题

不是接触问题,我查了,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接触问题,我查了,你怎么解决的?

一直没解决 上天后手不离舵 随时调整 所以说飞J10很谨慎的  事件考技术的活  一直飞不腻  呵呵

网友:
我朋友用天9 好像也有类似问题     我用D10 一直很正常

网友:
天地飞8,也有这种问题,解决不了。像抽风一下一下的,不过飞出去没有影响,至少现在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舵机抖动的原因有: 1.舵机电位器磨损;
                             2.遥控器相应电位器磨损;
                             3.遥控器、接收机距离过近也会引起舵机抖动;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2014-05-03):
还是觉得不踏实